关于奥迪等中端车倒车雷达的驱动方式研究

楼主(2016-12-22):
最近研究超声波(40Khz)应用于倒车及自动泊车系统,看过的帖子及原理图大多都是采用中频变压器LC谐振驱动超声波探头,单片机输出40KHz激励信号,多级放大回波信号的方式。
通过测试奥迪车超声波驱动模块发现的问题有
1.一个探头:一根信号线,一根V,一根Gnd
2.示波器显示,信号线有连续40KHz方波(Vp-p:40mV),同时伴有100Hz三角波(Vp-p:400mV),占空比固定。
疑问是,为什么只有一根信号线?如何通过这连续的激励信号,和100Hz的信号测量距离的。为什么输出只有几十毫伏的驱动电压。
目前我的猜测是:并没有使用中周之类的LC谐振方式,使用一根线同时发送和接收超声波探头的信号,通过占空比表示测量距离。并没有见过这种方式,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个真不懂。我得先买台奥迪。

网友B:
最近在研究奥迪的汽油机油的生产,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如果40KHz信号是连续的,说明收发是分立的,有另外的单独接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40KHz信号是连续的,说明收发是分立的,有另外的单独接收器。

厉害。一般车上都有一个接收器盒子,可以接好几路倒车雷达

楼主:
由于超声探头只有三根线,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其他的接收器,只有这一根数据线,不排除是某种单线总线协议的可能,这样的话探头中应该有mcu。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超声探头只有三根线,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其他的接收器,只有这一根数据线,不排除是某种单线总线协议的可 ...

如果确实没有单独的接收器,那么用传感器去测超声信号,不会是连续的,否则收发一体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超声探头只有三根线,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其他的接收器,只有这一根数据线,不排除是某种单线总线协议的可 ...

是一种通信协议,据说华强北有人兜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超声探头只有三根线,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其他的接收器,只有这一根数据线,不排除是某种单线总线协议的可 ...

德系都用博世的专用芯片,也看到过国内有人**了通信协议用单片机代替的,但是通信协议应该是商业机密吧,**了协议等于可以山寨倒车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