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科协招新题目B:分割

楼主(2016-12-22):
题目描述

B分割

ProblemDescription

输入一行数字,如果我们把这行数字中的‘9’都看成空格,那么就得到一行分割的若干非负整数(可能有些整数以‘0’开头,这些头部的‘0’应该被忽略掉,除非这个整数就是由若干个‘0’组成的,这时这个整数就是0)。

Input

输入包含多组测试用例,每组输入数据只有一行数字(数字之间没有空格),这行数字的长度不大于100。

输入数据保证:分割得到的非负整数不会大于100000000;输入数据不可能全由‘9’组成。

Output

对于每个测试用例,输出分割得到的整数,相邻的两个整数之间用一个“,”分开,每组输出占一行。

SampleInput

SampleOutput

222,21,55

解法一: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int substr(char*des,char* src,int start);
  • void print(char* des);
  • void main()
  • {
  •     //start 截取字符串的起点下标 count截取的字符串长度
  •     int start,count;
  •     //length:输入的字符串长度,p_count为了输出“,”
  •     int length,p_count=0;
  •     char src[100],des[100];
  •     //EOF是宏定义表示-1
  •     //一般用这种写法输入多组数据
  •     while(scanf("%s",src)!=EOF)
  •     {
  •         start=p_count=0;
  •         length=strlen(src);
  •         while(start<length)
  •         {
  •             count=substr(src,des,start);
  •             if(count!=0)
  •             {
  •                 if(p_count!=0)
  •                     printf(",");
  •                 print(des);//这里是通过格式化字符串输出,
  •                             //其实题意应该是把字符串转化为数字再输出,可以试试
  •                 p_count++;
  •             }
  •             start+=count+1;
  •         }
  •         printf("\n");
  •     }
  • }
  • //截取字符串
  • int substr(char* src,char* des,int start)
  • {
  •     int i;
  •     for(i=start;src!='\0';i++)
  •     {
  •         if(src=='9')
  •         {
  •             break;
  •         }
  •         des[i-start]=src;
  •     }
  •     des[i-start]='\0';
  •     return i-start;
  • }
  • //格式化输出
  • void print(char* des)
  • {
  •     //如果第一个字符为零,一直自增到不为零为止
  •     while(*des=='0')
  •         des++;
  •     if(*des=='\0')//如果全是0,输出零
  •     {
  •         printf("0");
  •     }else
  •     {
  •         printf("%s",des);
  •     }
  • }

结果:

解法二: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ring.h"
  • #include "stdlib.h"
  • void Split(const char* str, char* delims) ;
  • char* pStr[50];
  • int length = 0;
  • void main()
  • {
  •     int i;
  •     char strSrc[100];
  •     while(scanf("%s",strSrc)!=EOF)
  •     {
  •         Split(strSrc,"9");
  •         for(i=0;i<length;i++)
  •         {
  •             printf("%d",atoi(pStr));
  •             if(i!=length-1)
  •                 printf(",");
  •         }
  •             printf("\n");
  •     }
  • }
  •
  • //////////自定义Split()函数//////////////
  • //////////参数://///////////////////////
  • //////////1:要分割的字符串///////////////
  • //////////2:分隔符///////////////////////
  • //////////功能:实现分割字符串//////////
  • void Split(const char* str, char* delims)
  • {
  •     char *p;
  •     char*buffer;
  •     length = 0;
  •     buffer = strdup(str);
  •     p = strtok(buffer, delims);
  •     pStr[length++] = p;
  •     while (p != NULL) {
  •         p = strtok(NULL, delims);
  •         pStr[length++] = p;
  •     }
  •     length--;
  • }

结果:

网友A:
substr(src,des,start),,这个函数的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