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语言可变参数

楼主(2016-12-22):
C语言可变参数

  可变参数C语言中很典型的函数就是printf了,可变参数,即函数参数数目不确定,在实际运用时有重要的作用。

  下面将逐步探究怎么实现可变参数。

方法一: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typedef  char* string;
  • #define type string
  • void function1(int len,...)
  • {
  •     int i;
  •     va_list arg = NULL;
  •     printf( "function1\n" );
  •     va_start(arg, len); //将第一个可选参数地址赋予arg
  •     for(i=0;i<len;i++)
  •     {
  •       printf("第%d个:%s\n",i,va_arg(arg, type));//以type类型的长度为基准获取下一个参数地址
  •
  •     }
  •     va_end(arg);// 释放指针
  • }

测试:[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clude <stdio.h>
  • #include <stdarg.h>
  •
  • ......
  •
  • void main()
  • {
  •     function1(3,"hello","world","hellworld");
  • }

可以通过改变type的类型实现对不同数据类型的操作,注意控制台输出时还要正确写出对应的%s或%c,%d

方法二: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stdarg.h头文件,有如下几个宏定义
  • typedef char * va_list;
  • #define _INTSIZEOF(n) ((sizeof(n)+sizeof(int)-1)&~(sizeof(int) - 1) )
  • #define va_start(ap,v) ( ap = (va_list)&v + _INTSIZEOF(v) ) //第一个可选参数地址
  • #define va_arg(ap,t) ( *(t *)((ap += _INTSIZEOF(t)) - _INTSIZEOF(t)) ) //下一个参数地址
  • #define va_end(ap) ( ap = (va_list)0 ) // 将指针置为无效

我们可以不用这里的函数而自己来模拟实现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typedef  char* string;
  • #define type string
  • #define type2 int
  • void function(int len,...)
  • {
  •     int i;
  •     type *lst;
  •     printf( "function\n" );
  •     lst = (type*)((char*)&len+sizeof(type));
  •     for(i=0;i<len;i++)
  •     printf("第%d个:%s\n",i,lst);
  •     //或者:
  •     /*while(len--)
  •     {
  •         printf("%s\n",*lst++);
  •     }*/
  •     lst=NULL; //释放指针
  • }
  • void function2(int len,...)
  • {
  •     int i;
  •     type2 *lst;
  •     printf( "function2\n" );
  •     lst = (type2*)((char*)&len+sizeof(type2));
  •     for(i=0;i<len;i++)
  •     printf("第%d个:%d\n",i,lst);
  •     lst=NULL; //释放指针
  • }

测试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include <stdio.h>
  •
  • ......
  •
  • void main()
  • {
  •      function(3,"hello","world","hellworld");
  •      function2(3,123,234,345);
  • }

网友A:
参数的传递是很重要的一环节的

网友B:
这个对于形参的要求是很及时的。

网友C:
这个就是说的关于参数的指针引用方面的内容哈

网友:
单片机C语言包含这些吗?

网友:
内存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