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忙看看图

楼主(2016-12-22):
ADM, DM, ni, RS, se
小弟刚刚入行,画了个图,想让各位大大帮帮看看有哪些地方是不对的,还有救是希望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该怎么发展,请大家多多指教,先谢谢各位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图需要做附件上传再插入,你这个是硬盘图,大家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需要做附件上传再插入,你这个是硬盘图,大家看不到。

恩  好的  谢谢提醒

网友B:
2个问题:
    第一,你的继电器线圈无电压控制;也就是说。你线圈的左边NPN可以到地,那右边没有电压,它自己会吸呀!
   第二,你继电器线圈串入一个那么大的电阻干嘛,没有必要的;
还有一个疑问,当然,我不晓得你的应用,你的继电器触点一个接地,一旦吸后又是如何不晓得了。建议你自己考虑一下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问题:
    第一,你的继电器线圈无电压控制;也就是说。你线圈的左边NPN可以到地,那右边没有电压,它 ...

恩 谢谢你的解答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画的图有没有问题  有些是参考别人的设计来画的  我要怎样才能学会分析自己的图大概有没有问题呢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那些电流的大小该怎么确定导入PCB后不知道走线宽度该是多少?还请赐教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你的解答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画的图有没有问题  有些是参考别人的设计来画的  我要怎样才能学会分 ...

硬件本身就是理论+实践+烧钱得出的经验居多,图有没有问题只有设计者自己根据设计意图与目的及指标来的,没有指标,设计的电路肯定一般是不行的;
PCB不是导入,是设计出来的,具体电流多少。你可以度娘对应的铜箔厚度及电流大小,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参考值;要留余量即可,对于大电流的,比如3A以上的,建议你露锡,在焊接的时候多焊锡上去吧,如果再大到10A以上,建议直接外部跳线方式更可靠一些。具体还是看实际应用场合。

网友C:
继电器那里确实有点问题,二极管的型号没有标出来,而且尽量把地朝下放,电源朝上放;还有在画引脚标号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引出一段导线然后在导线上放置标号,你直接放在引脚上会有隐患,可能有的标号并有连接上,等出了问题也不好发现~总体已经挺好了,我第一次画板地比这水多了~
另外有个建议哈,画比较大的板子的时候可以把不同功能的原理图用线分隔开,用文字做一小段的描述,既方便别人看也方便自己以后调试。要是原理图实在太大那就要考虑按功能建立不同的原理图文件了

网友D:
就是继电器那画的有错误,

网友E:
继电器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那里确实有点问题,二极管的型号没有标出来,而且尽量把地朝下放,电源朝上放;还有在画引脚标号的时 ...

恩,好的  谢谢   我会加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继电器那画的有错误,

恩  常闭触头应该在上面

网友F:
看不太清楚

网友G:
感觉继电器是用来控制12V的通断。那么为什么用继电器呢?直接三极管或者MOS管不是可以省继电器的钱?然后220V那个接地符号和后面的地符号一样了,会连在一起,改下图标

网友F:
啥都敢用啊。电池,AC220V,继电器供电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都敢用啊。电池,AC220V,继电器供电找不到

这就叫初生牛犊不怕虎~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就叫初生牛犊不怕虎~

变压器在板子上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叫初生牛犊不怕虎~

准备封装的时候打四个焊点连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继电器是用来控制12V的通断。那么为什么用继电器呢?直接三极管或者MOS管不是可以省继电器的钱?然后22 ...

防止电流倒灌吧?我也是参考别人的画的   第一次画  还有很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