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9I-DISCO】四:Coremark跑分带来的疑惑

楼主:
       STM32F7的介绍上有一个称为自适应实时加速器(ART Accelerator™)的内置闪存加速器,再加上 ITCM和AXI双接口,可以实现闪存零等待执行。
       那什么是ARTA呢?
ART是ST推出的针对ARM Cortex内核优化的自适应实时存储器加速器。由于ARM Cortex的性能高于闪存技术,在运行频率较高时,处理器必须等待闪存,ST的ART存储器加速器可平衡这一固有的性能差距。所以现在,在运行频率达到120MHz时,CPU无需等待闪存,提高系统的总体速度和能效。有了这种性能,开发人员可以在微控制器上执行更多的系统功能,无需使用更加昂贵的微控制器或伴随DSP芯片。例如,在多媒体应用中,客户将能够实现音频编解码、视频处理、数据加密、数字过滤和多协议网关,剩余的资源足以处理其它任务。(摘自百度)
       在移植Coremark到STM32F769I-DISCO时,注意到CUBE 里多了一个设置

就是这个cortex_M7的设置。
里面多了很多设置,而且这个里面可以选择ART的开启与关闭

于是就想这个开启与关闭对于最后的跑分有没有影响呢。。。
然后就实际试验了一下。
移植过程省略,和这个帖子同样的操作步骤。
【NUCLEO-F412ZG】——F4系列的入门级NUCLEO

第一次,开启ART,跑分

第二次,关闭ART,跑分

然后就纳闷了,结果不但不降,还升了一丢丢,重复一次,结果还是这样。。。。。纳闷。。。难道跑分和这个ART无关???

关闭另外两个高速缓存

跑分立马降了

难道这个只和I/D Cache有关?

不死心,怀疑是不是设置没起作用,于是查找代码

继续查变量值

一切都好着,改变cube设置,值也改变,没任何问题啊。。。。难道是真的无关

网友A(2016-12-22):
把ICache和DCache都关了。
然后测试ART的打开和关闭,看下有什么不同。

网友B:
ICache和DCache 要开启的。。。其他可以不用开。。。

网友C:
跑分只能说明CPU的速度快,不能说明整体系统的性能高,性能跟你系统的设计有关。

网友C:
大家听说过没,有个程序的注释写明“领导要求了,这里写点延时程序,让客户加钱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听说过没,有个程序的注释写明“领导要求了,这里写点延时程序,让客户加钱升级” ...

听说过不过不会真有人这么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Cache和DCache都关了。
然后测试ART的打开和关闭,看下有什么不同。

没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ache和DCache 要开启的。。。其他可以不用开。。。

跑之前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分只能说明CPU的速度快,不能说明整体系统的性能高,性能跟你系统的设计有关。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