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20ma电路输出电路。请问这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6-12-22):
我想用这个电路实现0~2V电压输入时,对应4~20ma输出时,为什么不行,需要如何改进?

网友A:
架构上看,负反馈强于正反馈,能稳定的,加大R26=20K,R24的阻值到5.1K,R24=1K,最好在1.2之间加个100PF的小电容,起稳定作用。

网友A:
这样的阻值,限制1脚的输出电压,20MA时,输出电压才0.7V而已,有自激的可能,量23,56是否相等。

网友B:
都不考虑输入输出阻抗吗?

网友B:
我也从来没见过PNP型的9014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阻值,限制1脚的输出电压,20MA时,输出电压才0.7V而已,有自激的可能,量23,56是否相等。 ...

谢谢您的回复!
我按您的要求修改了阻值,但是还是没有对应电流输出。
我测试了2、3两脚相差0.3V;
             5、6脚电压相等

网友C:
你这电路没0-2V对应0-20mA,改变起始电压就行了,如果想4-20mA,那必须加0.4V偏置,运放分析都还给老师了,估计让三极管给整蒙了吧,可以不考虑,豪兰德电流源,搜搜

网友B:
改三极管Rb是不会有用的,

网友B:
R17改为10kΩ,

网友D:
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一片OPA就搞定。

只要把有关电阻阻值稍微调整就OK!

你3.1K、3.2K电阻属于哪个系列哦,还有计算过24V供电时运放的功耗么

网友D:
3.1kΩ电阻用一个3kΩ电阻与一个100Ω串联组成。
3.2kΩ电阻用一个3kΩ电阻与一个200Ω串联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从来没见过PNP型的9014管子,

我写错了
实际是9012

网友E:
楼主,完成一个功能,电路越简单越好。"0~2V电压输入时,对应4~20ma输出",双运放howland标准电路完全可以实现,为何将电路弄得如此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完成一个功能,电路越简单越好。"0~2V电压输入时,对应4~20ma输出",双运放howland标准电路完全可以 ...

这就是howland电路,只不过LM258输出电流刚好不够,所以必须扩流,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用射随扩流,

改用其它运放。
我的意思是最大才20ma,单用双运放就可以,三极管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按您的要求修改了阻值,但是还是没有对应电流输出。
我测试了2、3两脚相差0.3V;

你把具体测量点贴出来,输出运放,三极管有问题,是DC误差造成,偏置电流引发。

网友F:
楼主画图的功力真是看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1K电阻用一个3k电阻与一个100Ω串联组成。
3.2K电阻用一个3k电阻与一个200Ω串联组成。

说你没经验还不服:
1.你见过哪个电路图用一个电阻代表串联
2.考虑过R2、R4引起的误差没
3.工业上,为了满足不同的负载及应用,需要24V供电,如果接入低阻抗负载(250欧或者更小,甚至拿表
    直接测量电流值),负载250欧姆,电流20mA时,R5+R6上的压降7V,运放压降17V,功耗0.34W;
    如果直接串电流表测量,运放上压降约22V,功耗0.44W;如果考虑电源可能上浮10%,运放功耗超过
   0.5W了,看下运放一般允许的最大功耗
4.设R6=250欧,Ui=0V,自己计算下Il多少,R2、R4产生多大的误差,不要耍嘴皮子,自己动手计算下

网友E:
参考

实际应用和仿真可差别很大,其他不说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按照19楼的搭一个电路看看。
再次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你没经验还不服:
1.你见过哪个电路图用一个电阻代表串联
2.考虑过R2、R4引起的误差没

你的经验一大箩筐,可惜你连教科书原理图与工业电路图都分不清楚!
那分明只是教科书上的一个原理图而已。真正要实践,OPA功耗等,还要做很多分析设计计算工作。
R2、R4引起的误差,书上都有分析,而且是要求R1(R4+R5)=R2R3,才能组成郝兰德电流泵。
你这样盛气凌人架子恁么高,改明日大家搬个梯子与你说话!

网友E:
楼主,19楼的电路是输出0~20m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都不考虑输入输出阻抗吗?

如果连电路都没有,或者连仿真都通不过,就什么都不用考虑。
搭建电路后,看看是否可行,确定后,再去考虑参数误差等等。
电路到成为产品,很多路要走。

网友G:
考虑输入输出阻抗?如果是U2A倒是输入端电阻过大,但是输出阻抗是考虑哪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按您的要求修改了阻值,但是还是没有对应电流输出。
我测试了2、3两脚相差0.3V;

我猜,肯定是负端电位高于正端,导致1输出为0,打不开三极管,原因是,偏置电流导致。这么大的电阻应换CMOS OP或JFET OP。

网友H:
这种双运放输出比较稳定的

网友D:
三足鼎立,三运放的输出更稳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确实是输入阻抗问题
我在积分电路后面加了运放后,电路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确实是输入阻抗问题
我在积分电路后面加了运放后,电路正常了。 ...

?j最后电路能贴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经验一大箩筐,可惜你连教科书原理图与工业电路图都分不清楚!
那分明只是教科书上的一 ...

你11楼怎么说的,不是说不用那么复杂,改动几个电阻值就ok了么,怎么到这儿就说是教科书原理图而已,不是工业电路图了,一让计算就扯其他的,严谨点好吧,不懂没人怪你,不要误人子弟好吧,人家不是在“编书”。
自己没经验,还听不得别人说出电路的问题,估计也只有你觉得我盛气凌人了吧

网友D:
11楼只是给楼主提供一个思路而已,具体实现起来,学过电路知识都知道,甚至中学生都知道,3.1kΩ电阻既可以用一个3kΩ电阻与一个100Ω串联组成,也可用3.3kΩ电位器调整得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电路修改了一下,用软件仿真没有问题了,在做板PCB板。

还真是三足鼎立!

网友E:
这样输出是0~20ma。

网友E:
与19楼电路模式一致,如果采用输出电流较大运放,三极管可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输出是0~20ma。

一般要求是4~20mA

网友A:
是从软件上解决4-20MA 问题,只要PWM是线性,输入电压也是线性的。

网友D:
从软件上倒是能解决4-20mA 问题。但是4~20mA的优势荡然无存。
4~20mA。起底值4mA是让判断故障用的。
LZ起底值是0,还如何判断故障呢?

网友D:
凑合是能凑合,可是4-20mA传输制的精髓完全丢掉了!

网友I:
为什么不用转换芯片咧

网友J: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电路修改了一下,用软件仿真没有问题了,在做板PCB板。
...

PWM可以做到多大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PWM可以做到多大的精度?

还在调试中。。。

网友D:
你在主楼说要求4~20mA,可是0~20mA你也能接受。你搞的机器是玩具吧?

网友K(2018-10-18):
改进后的电路呢?

网友L:
下图是4~20ma电流流过采样电阻R1(100Ω),并产生0.4~2V的电压差。应该可以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