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选型错误

楼主(2016-12-22):
大家好,我的新项目使用的是LM1085-5.0,输入24V,输出5V,使用时发现LDO发热很严重,很快就热保护了。选型错误,没有使用开关型电源是由于PCB尺寸所限,所以选用了外围电路少的LDO,现在PCB板已弄好,但电源是个问题,大家有什么替代的方案,

楼主:
有推荐的型号吗,芯片封装的,尽量和LM1085兼容,3脚输入,2脚输出,3脚地,TO-2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型号吗,芯片封装的,尽量和LM1085兼容,3脚输入,2脚输出,3脚地,TO-263 ...

没有兼容这个封装的,重新设计PCB吧

网友B:
电流多大?
改D2D,画一个小板用三个插针,替代LM1085

网友C:
你输出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C:
这种方式不改PCB基本无望,除非你降低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