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接口电平转换

楼主(2016-12-22):
不知道有用过TI的  TXS0108 的同学吗    和TXB0108相比 哪个更适合SPI通讯电平转换接口,5V单片机,3.3V外设芯片

网友A:
SPI是4线,你整个8通道的,价格会贵很多呀!
TXS或者TXB带宽都足够楼主50KHz的信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是4线,你整个8通道的,价格会贵很多呀!
TXS或者TXB带宽都足够楼主50KHz的信号用 ...

问一下,那SPI和iic用同一个芯片可行吗,毕竟芯片是8通道,多余不用浪费

网友B:
请看一下单片机的手册,一般3.3V的电平,5V单片机都可以直接认,根本不需要电平转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那SPI和iic用同一个芯片可行吗,毕竟芯片是8通道,多余不用浪费
...

一般不可以,IIC是open drain架构,需要用兼容open drain架构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看一下单片机的手册,一般3.3V的电平,5V单片机都可以直接认,根本不需要电平转换啊。 ...

版主,很多单片机是不可以直接识别的!
Vih一般都是0.7Vdd,也就是5V供电的单片机能识别的高电平最小值是3.5V,当然规格参数是很保守的,多数在0.6Vdd也能识别为高电平,但是批量下就不一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很多单片机是不可以直接识别的!
Vih一般都是0.7Vdd,也就是5V供电的单片机能识别的高电平最小值是 ...

很多单片机是TTL兼容输入的,可以认识3.3V的电平的。

楼主(2017-01-21):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可以,IIC是open drain架构,需要用兼容open drain架构的电平转换芯片

我看了 TXS0108资料 他能适用于推挽架构  也能适用于 开漏架构,但更适用于推挽

The TXS0108E can be used in level-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for interfacing devices or systems operating at
different interface voltages with one another. The TXS0108E is ideal for use in applications where an open-drain driver is connected to the data I/Os. The TXS0108E can also be used in applications where a push-pull driver is connected to the data I/Os, but the TXB0104 might be a better option for such push-pull applications. The TXS0108E device is a semi-buffered auto-direction-sensing voltage translator design is optimized for translation applications (e.g. MMC Card Interfaces) that require the system to start out in a low-speed open-drain mode and then switch to a higher speed push-pull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看一下单片机的手册,一般3.3V的电平,5V单片机都可以直接认,根本不需要电平转换啊。 ...

版主应该不能 你看下 划红线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应该不能 你看下 划红线位置

这个不行,很多单片机输入是TTL兼容的,那种行。你这个只有加转换器了,TTL兼容的Buffer门就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很多单片机输入是TTL兼容的,那种行。你这个只有加转换器了,TTL兼容的Buffer门就可以搞定。 ...

嗯是的  ,只是我到现在没搞明白   STM8SR207  的SPI接口是处于推挽模式 还是 开漏模式  或者其他,在资料上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很多单片机输入是TTL兼容的,那种行。你这个只有加转换器了,TTL兼容的Buffer门就可以搞定。 ...

图中黄色部分是代表 SPI接口为上拉模式吗?

网友B:
这个你不用找了,SPI都是推挽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不用找了,SPI都是推挽输出的。

额 那就好  那这样也可以用TXS0108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不用找了,SPI都是推挽输出的。

谢谢版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了 TXS0108资料 他能适用于推挽架构  也能适用于 开漏架构,但更适用于推挽

The TXS0108E can be us ...

额看错了  是TXB0104更适合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