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资料分享月】+新唐四轴飞行器方案

楼主(2016-12-22):
新唐无机机方案
一、四轴无人机架构

二、新唐无人机 - 单片机

三、新唐无人机系统

四、新唐无人机飞控主板特点
o采用新唐 Cortex®-M4 单片机 M452
o支持线传飞行姿态 PID 调适与传感器校准
o10 0传感器运算、500Hz 传感器融合更新率
o支持定高 (气压计)、无头模式 (电子罗盘)
o支持 2.4G 专用遥控模块、市售通用发射机接收机
o支持失控保护、自动降落
o支持各式大小轴距机架

五、新唐遥控手把特点

o采用新唐 8051 N79E814 单片机
o2.4G 无线收发双向传输
o支持遥控信号强度侦测 (RS信I)
o支持自动跳频;自动对频,8 架同场竞技
o支持低电池侦测、自动警报
o支持飞行控制微调、飞行手感控飞
o式持定高、无头模式控制

六、新唐无人机控制、

七、新唐无人机软件架构

个人觉得方案写的很详细,适合那些动手能力强的小伙伴们DIY了。

网友:
这套开发工具好像在新唐的天猫商城已经提供出售了。我去找找看。

网友A:
本套件三大特点:
  • 一站解决:本套件含M4 32bit为核心的主控板和2.4G无线传输遥控板,装机、上电后无需设定
  • 独家数据库:提供完整姿态运算数据库(AHRS Library),玩家可以快速自行设定
  • 弹性尺寸:默认支持的套件配置(250mm)外,玩家也可自行挑选大轴距(450mm)机架与电机,自行调整飞控板PID,即可驾驭不同配置的飞行器
独家设计解决小玩家的困扰:

想要自行设计飞行模式,却无法调整?
  • 完整姿态运算数据库(AHRS Library),让玩家简易上手,不须钻研传感器的姿态运算的数学问题,更容易专注于飞行控制以及飞行应用的开发
  • 主板上预留I2C接口及UART接口可以支持大部分的传感器,包含超音波红外线等,充分满足玩家飞行DIY的欲望

    • 姿態校正图示,出厂前已由新唐完成调校,高级玩家也可再行调校
    • PID (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 controller,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 高级玩家可自行调校数值

飞远了分不清飞机头尾?
  • 没关系,新唐飞控板支持电子罗盘的无头模式,遥控杆向后打自然就是回程方向
好难控制飞行姿态喔?调教真复杂!
  • 支持飞行定高功能
  • 新唐飞控板预先进行传感器校正,并储存于片上flash,更新主程序也不影响校正值
啊?还有电吗?不知道还可以飞多远?
  • 支持飞行器低电压报警,电压不足时发出声响提示玩家该回航了,避免没电坠落
产品说明:
新唐M4飞控主板 x1
  • 包含MPU6050六轴姿态传感器,HMC5883三轴电子罗盘,BMP280气压计
遥控手把 x1
  • 带2.4G收发模块的无线手把,带微调功能
分电板 x1
  • 电池与电变连接板
Nu-Link-Me仿真器 x1
  • 适用于新唐全系列Cortex-M0/M4微控器与开发板,玩家可轻松单步执行与除错

产品特点:

- 采用新唐 32 bit cortex®-M452 微控器,运行频率最高可达72MHz
- 支持10轴传感器运算(ACC/GYRO/MAG/BARO)
- 支持定高(气压计),无头模式(电子罗盘)
- 支持自动降落
- 支持低电池侦测自动报警
- 支持飞行姿态PID调适
- 支持市售通用发射机接收机
- 含2.4G自动跳频/对频无线遥控手把
- 含飞行控制韧体源码
- 含测试及校正工具源码
- 完整使用手册及说明文件
- 套件含M4飞控主板x1, 2.4G模块x2, 遥控手把x1,分电板x1
- 赠送Nu-Link-Me仿真器,适用于新唐Cortex®-M0/M4开发板
产品列表:
注意事项:
• M4飞控主板 x1
• 2.4G模块 x2
• 遥控手把 x1
• 分电板 x1
• Nu-Link-Me仿真器 x1
新唐飞控套件不含机架电机等,建议搭配的机架套件配置如下:
• 机架:QAV250碳纤维机架
• 电变(ESC):EMAX 12A
• 电机:EMAX 1806 ,2280KV
• 桨:6045
• 锂电池:3S,1600mah,25C,XT60接头
最新开发文件源码下载连结:http://www.nuvoton.com/nu-quad-copter/
M4飞控套件组装说明:https://bbs.21ic.com/icview-989580-1-1.html
机架配件组可至此配合卖场购买: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rNzIiZ&id=520694004990&ns=1&abbucket=5#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套件三大特点:
  • 一站解决:本套件含M4 32bit为核心的主控板和2.4G无线传输遥控板,装机、上电后无需设 ...

  •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

    我去官方天猫店看到的, 觉得不错,转来。

网友:
    好东西,学习飞行器控制的可以买个了。

网友B:
    成本几何啊

网友C:
    楼主能否改下标题啊,四轴飞行器方案

网友D:
    你其实想说“新唐木机机”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