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6-12-22):
我自己布的板子,处理器是48引脚的,boot0引脚接地,boot1引脚悬空,使用Ak100pro仿真器用JTAG数据线下载程序,仿真在线跑程序点流水灯都没问题,但是断电后,拔掉仿真器,再上电,流水灯不闪烁。请问程序难道没有下到Flash中吗?谢谢大家先

网友:
你下载时候是选择下载哪儿了?STM32一般可以两种模式下载,下载到Flash,下载到SRAM。

网友A:
那你用仿真器烧入下程序试试看;

可能软件设置问题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周一上班再去试试

楼主:
对了,试过的直接用load下程序,也不行

网友B:
会不会是软件设置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了,自己给自己挖了坑,布板时把上电复位的阻容丝印层标号弄颠倒了,所以出问题了,把阻容焊到对应的位置就好了,困扰我的跨年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大家,以后布板时还是再仔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