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开发板进行IAR环境裸机试验

楼主(2016-12-22):
今天使用BBB开发板测试AM335X_StarterWare_02_00_01_01中的GPIO裸机代码,使用的工具为IAR,参照的例程为:https://bbs.21ic.com/icview-757324-1-1.html。我的连线方式如下图:
板子连接应该没问题,因为IAR可以下载成功并进入调试模式,但是GPIO无法闪烁。按照要求,编译了对应的库,成功编译了对应的GPIO工程,并下载成功进入调试模式,在调试的过程中,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错误。
请教该如何进行编译器的配置修改或者从其他的变动?

同时,板子可以单步调试,GPIO无法闪烁。但是在GPIO函数中有while,可以进入while,如下图,但是只执行了一个周期,既全速运行无法在while中循环,求教具体的产生原因,同时如果有成功实现的请传递经验。谢谢。

网友A:
没裸奔过。。。

网友B:
没玩过,问问小i版主,他应该有经验

网友C:
iar开发能直接运行?

网友C:
CCS的开发例程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CS的开发例程有吗?

您有CCS的例程吗?请给我一份详细的操作流程,最好是基于JTAG口开发的。因为后期公司会自制AM335X的核心版,准备裸机开发,我们会预留出J-link进行下载调试。
CCS的我之前按照网上的例程调试过,但是器件连接那块,如下图:

没有J-LINK的选项
例程中的下拉框如下:

同时,我测试了TI专用USB连接器,但是连接出现以下错误:

如果您有测试可行的图文或视频例程望分享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开发能直接运行?

我是尝试上文中的链接方式进行参考测试的。

网友D:
原来BBblack还可以裸机下载呢。

网友D:
运行的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的效率怎么样?

高射**打蚊子,还没打到

网友E:
beaglebone还能IAR开发呢。

网友E:
IAR开发的程序是哪里启动的?

网友F:
单步调试的运行查看参数的。

网友G:
库怎么添加?

网友G:
CCS能够直接开发吗?

网友H:
裸机跑有裸机跑的好处的,,代码上实现功能的比较浅显易懂的。

网友H:
这是因为直接的针对底层的操作的,,对照资料手册的比较好理解的。

网友I:
这个第一次见,使用IAR开发相关硬件。

网友I:
有源代码吗?这个IAR开发的裸机实验代码。

网友J:
没有可以参考的工程文件。

网友J:
楼主能够分享一个工程文件给我吗?

网友K:
裸机程序在哪里

网友K:
怎么才能下载程序到beaglebone?

网友:
GPIO能闪烁吗

网友:
想做一个多旋翼的控制器能行吗?

网友L:
J-Link_JTAG_SWD接口自己做的吗?

网友L:
J-Link_JTAG_SWD这个的插针应该不一样才对。

网友M(2017-01-21):
开发程序上传一份看看

网友M:
这个jtag的接口需要自己焊接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您有CCS的例程吗?请给我一份详细的操作流程,最好是基于JTAG口开发的。因为后期公司会自制AM335X的核心版 ...

这个jtag接口自己调试?

网友N:
引用 楼主:
您有CCS的例程吗?请给我一份详细的操作流程,最好是基于JTAG口开发的。因为后期公司会自制AM335X的核心版 ...

CCS的开发环境?

网友O:
做裸机开发的难度要简单一些。

网友O:
学习嵌入式要学太多的内容,掌握不好。

网友P:
这个现象的我还没碰到的。。

网友Q:
如果想同步Io怎么实现?

网友Q:
IAR的工程怎么建立?

网友R:
startware不是也能开发吗?

网友R:
有没有CCS的开发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