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4轴X型串级PID内环整定问题

楼主(2016-12-22):
pid, os, ST, AN, se
U16 ym;
double PID_x=0,PID_y=0,PID_z=0;  //PID最终输出量
//X轴串级PID

float out_pid_x=0;                                                                   //X输出量
float out_x_kp=0,out_x_ki=0,Error_x_out;           //39 0.05                 X外环PI  积分
float in_x_kp=1.2,in_x_ki=0.1,in_x_kd=0,Error_x_in;                          //        X内环PID        积分 0.1 0.04 11

//Y轴串级PID

float out_pid_y=0;                                                                //内环Y输出量
float out_y_kp=39,out_y_ki=0.05,Error_y_out=0;                //Y外环PI
float in_y_kp=0.3,in_y_ki=0.05,in_y_kd=11;                //Y内环PID

//Z轴自转PD

float z_kp=5.0,z_kd=4.0;

char x_set,y_set,z_set,xe,ye,ze;
double x_jiaodu,x_jiaosudu,y_jiaodu,y_jiaosudu,z_jiaodu,last_x_jiaosudu,last_y_jiaosudu;
int speed1,speed2,speed3,speed4;
void PID_Update() interrupt 1 using 1
{
                last_x_jiaosudu=x_jiaosudu;
                last_y_jiaosudu=y_jiaosudu;
                x_jiaodu        =(float)stcAngle.Angle[0]/32768*180;
                x_jiaosudu        =(float)stcGyro.w[0]/32768*2000;
                y_jiaodu        =(float)stcAngle.Angle[1]/32768*180;
                y_jiaosudu        =(float)stcGyro.w[1]/32768*2000;
                z_jiaodu        =(float)stcAngle.Angle[2]/32768*180;
        xe=x_set-x_jiaodu;
        if(ym>40)
        {
                Error_x_out+=xe;                        //油门大于40时x外环积分
        }
        else
        {
                Error_x_out=0;                                //小于40积分清零,不积分。
        }
        if(Error_x_out<(-420))
        {
                Error_x_out=(-420);
        }
        if(Error_x_out>420)
        {
                Error_x_out=420;
        }                                                        //积分限制
        out_pid_x=out_x_kp*xe+Error_x_out*out_x_ki;                        //计算x外环输出量
        if(ym>40)
        {
                Error_x_in+=out_pid_x-x_jiaosudu;                                   //油门大于100时内环x积分
        }
        else
        {
                Error_x_in=0;                                                                          //小于100时清除积分,不积分
        }
        if(Error_x_in<(-420))
        {
                Error_x_in=(-420);
        }
        if(Error_x_in>420)
        {
                Error_x_in=420;
        }                                                                                   //积分限制
        PID_x=(out_pid_x-x_jiaosudu)*in_x_kp+(Error_x_in*in_x_ki)+(x_jiaosudu-last_x_jiaosudu)*in_x_kd;
        if(PID_x>840)
        {
                PID_x=840;
        }
        if(PID_x<-840)
        {
                PID_x=-840;
        }
        PWM1=360+ym+PID_x;
        PWM2=360+ym-PID_x;
        PWM3=360+ym+PID_x;
        PWM4=360+ym-PID_x;
        if(PWM1<360)  PWM1=360;
        if(PWM1>1200) PWM1=1200;
        if(PWM2<360)  PWM2=360;
        if(PWM2>1200) PWM2=1200;
        if(PWM3<360)  PWM3=360;
        if(PWM3>1200) PWM3=1200;
        if(PWM4<360)  PWM4=360;
        if(PWM4>1200) PWM4=1200;
        pwm(PWM1,PWM2,PWM3,PWM4);
}

我现在是在调X轴,绑在板凳上的,内环P无论怎么给,开机,直接就翻了,去掉了外环的角度参数,也就是在整定角速度环,哪位大神给个方向,我不会Matlab 也不会建模。两个问题,
1:串级PID公式正确吗?
2:到底该如何整定PI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