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63可控硅控制

楼主(2016-12-23):
请老司机帮我看看这个电路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吗?然后想知道可控硅开关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A:
可控硅已经可以作为一个开关了,为什么要加多一个继电器?

网友B:
R23>1k,再并联一个0.01的电容抵御干扰,其它没什么

这个R23的阻值怎样确定?

楼主:
负载是2A电机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负载是2A电机 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点吗?

既然是2A的电机,使用了可控硅还加个relay,1000000%浪费,不如直接继电器控制你的电机或者可控硅控制就OK了。还有,你可控硅左边控制端还加个NPN干啊?NPN牛X一些?你把R8改为470欧直接使用单片机端口驱动就行了。如果你的单片机是3.3V,你将那个5V改为3.3V即可。多此一举的。

网友D:
单片机直驱,电阻用750就行了

网友E:
除了三极管和继电器有点浪费 运行没问题

网友F:
没多大问题

网友G(2017-05-19):
MOC3063可以控制直流电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MOC3063可以控制直流电吗

可以ON不能OFF

网友H:
C1用20PF太小了,至少20nF吧

网友G:
实际测试,50VDC也不能ON,换成30VAC就可以ON

它内部有过零逻辑。。。直流不能操作。。

楼主:
继电器可以完全断开

网友I(2018-12-12):
电路中的R16和R23的阻值该怎样确定?

看Datasheet,不要学楼主瞎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