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利用DMA控制PWM占空比出现错误

楼主(2016-12-23):
新手求助,我想用DMA控制PWM占空比以控制舵机转动,在占空比减少的情况下没有问题,可是在占空比累加的情况下只会输出最后一个数据,增加每两个数据之间的差值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还是会存在一定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测试数据:
累加:300,309,319,328,338,348,357,367,376,386,396,405,415,424,434,444,453,463,472,482,492,501,511,520,530,540,549,559,568,578,588,597,607,616,626,636,645,655,664,674,684,693,703,712,722,732,741,751,760,770,

累减:780,770,760,751,741,732,722,712,703,693,684,674,664,655,645,636,626,616,607,597,588,578,568,559,549,540,530,520,511,501,492,482,472,463,453,444,434,424,415,405,396,386,376,367,357,348,338,328,319,309,

程序配置:
DMA_Config(uint_16t* action_buf, uint_16t action_siz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input_stat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ction_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ction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TIM1_BASE + 0x34;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3, DMA_IT_TC, ENABLE);
  TIM_DMACmd(TIM1, TIM_DMA_CC1,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

网友A:
你多长时间更新一次数据啊,是不是更新太快了;
另外电路中接了电容吗?

数据用示波器还是逻辑分析仪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长时间更新一次数据啊,是不是更新太快了;
另外电路中接了电容吗?

我在测试程序里用DMA发送后设置了一段足够数据发完的延时。电容没接,是IO直接接出的。用示波器看了PWM占空比递减的时候输出是正常的,累加的时候占空比直接跳后最后一个数据。不知道是硬件上问题还是ST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如果软件没问题就看看硬件哪儿有干扰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测试程序里用DMA发送后设置了一段足够数据发完的延时。电容没接,是IO直接接出的。用示波器看了PWM占 ...

要么输出加个上拉电阻看看,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输出加个上拉电阻看看,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

应该也不是吧,我驱动舵机30-150度,150度转到30度是正常的,但是30度转150度就直接会变成150度的占空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也不是吧,我驱动舵机30-150度,150度转到30度是正常的,但是30度转150度就直接会变成150度的占空比 ...

你能上升,程序问题也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上升,程序问题也不像

更新了下程序配置,不知道是不是DMA配置方面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