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的电源方案请教,,感觉好麻烦。。。。

楼主:
一个设备,可以外挂电池模块,而且选型定下来,是7.4v的锂电池。。。外部供电是microusb供电,5v,

问题来了:
一:如何实现两个电源共存,板子上需要3.3v,1.8v,5v(可以是4-6v)。
二:如何实现充电管理,哪怕是简单的充电管理。

我想了下,在不考虑充电的情况下,按如下做最简单了:
如何再考虑充电的情况呢。。。

楼主(2016-12-23):
补充下,整体设备用电大概5w不到。。。

楼主:
相应的dcdc电源芯片有推荐的么,特别是4.5v -》 3.3的,压差有点小,这个也是主要的耗电,电流按2a来算。,尺寸最好小些,

网友A:
这个问题要分开看
1.从板卡外面看,供电的只有两个一个是usb的5V,一个是锂电池。
你可以baidu或者bing一下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电源路径管理芯片。说不定有一个芯片既能充电,又能管理电路路径。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2.从板卡内部看是3.3v,1.8v,5v。这些电压应该通过LDO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要分开看
1.从板卡外面看,供电的只有两个一个是usb的5V,一个是锂电池。
你可以baidu或者bing一下 ...

感谢回复,
1,难点就是电池是两节串联的成品模块,7.4v。。。如果只是一节,充电宝的方案是最简单的的。
2,板内部的电源功耗比较大,特别是3.3,估计2a,ldo怕不效率不够发热太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应的dcdc电源芯片有推荐的么,特别是4.5v -》 3.3的,压差有点小,这个也是主要的耗电,电流按2a来算。,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7616429123&ali_refid=a3_430583_1006:1104520036:N:%E8%B6%85%E5%B0%8F%E6%A8%A1%E5%9D%97:12e83eb6d03b27a7a857f37cab1ca6be&ali_trackid=1_12e83eb6d03b27a7a857f37cab1ca6be&spm=a230r.1.14.3.84CbSq

楼主(点评):
感谢,我来看看这模块。。。。

楼主(点评):
不行,这个只是一个dcdc模块,3r33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要分开看
1.从板卡外面看,供电的只有两个一个是usb的5V,一个是锂电池。
你可以baidu或者bing一下 ...

而且还有一个麻烦的地方在于,输入电压是5v,双节的电源管理芯片,输入电压一般都要求高于8.4v

网友C:
你这个电流不大,好做,我就在做12V的,两只Pmos背靠背+逻辑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D:
电池输出串个二极管

网友E:
外包是个可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流不大,好做,我就在做12V的,两只Pmos背靠背+逻辑驱动就可以了

关键是输入电压低于电池,还要升压。。。有点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输入电压低于电池,还要升压。。。有点麻烦。

正常呀,12V得电池也是9~12.6V,升压也简单,反而是升降压比较麻烦

网友F:
统一用电池供电...电池输出的电压要做DCDC降压输出
5V只升压并充电的...有专用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难点就是电池是两节串联的成品模块,7.4v。。。如果只是一节,充电宝的方案是最简单的的。 ...

我没有注意看你的图,不好意思。

问一下,在usb给电池充电的时候,你的负载还是接在上面的的对吧。
从你的图来看,你是希望电池给后面的负载供电。

我觉得这样不妥当。应该有个路径管理。

只有电池的时候,自然是电池给负载供电。

当usb插上的时候,应该是usb给负载供电,同时usb给电池供电。
但是你的负载需要2A的电流,估计usb没有那么的供电能力

提醒一下,有给多节锂电池充电的芯片,TI就有。

网友G:
当USB接上时就通过USB供电,拔出USB时就电池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注意看你的图,不好意思。

问一下,在usb给电池充电的时候,你的负载还是接在上面的的对吧。

是的,其实如果是一节电池,就简单了,用充电宝方案,关键就是2节。。。

网友H:
楼主要这么考虑:从外部看,系统只有一路5V供电,电池内置。充电需要先将5V升压,再充电和管理,最后降压输出。用USB的5V去控制电池输出即可。显然,楼主的方案从成本上看实在欠佳,应该选择单节锂电池,容量加倍即可。这样电池的价格不变,但少了一组升压和降压电路,效率也更高。

网友I:
USB3.0是几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USB3.0是几安的?

外面应该是usb充电器或充电宝,所以不用担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这么考虑:从外部看,系统只有一路5V供电,电池内置。充电需要先将5V升压,再充电和管理,最后降压输 ...

不行啊,有选型的考量。。。
这个考虑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要这么考虑:从外部看,系统只有一路5V供电,电池内置。充电需要先将5V升压,再充电和管理,最后降压输 ...

关键使用的是成品电池模组

网友J: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K:
非要这样玩的话,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L:
两节锂电池串联,考虑均衡吗?一般都是并联使用。

现成的模组,内部肯定是自带均衡了。

网友M:
我们看一下分布式锂电池系统的整个系统架构。这种系统我们分两个层面,一个叫BBS,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它实际上是由BBU,由数个BBU组成一个BBS系统。然后,这个系统是挂在12V的母线上。我们看正常的是进行PSU,然后转换成直流12V,然后再给服务器供电。当市电停电以后,BBU会自动接管,我们现在通过一个电压差,PSU的输出电压大概12.6V,BBU的电压输出12.3V,通过这么一个电压差让BBU顶起电压为后面的服务器供电,在市电停电的时候。当市电来电的时候,通过充电回路给BBU充电,PSU并不会因为BBU的配置而增加它的配置,因为PSU一般都是有冗余的。

  资料来源 : 开放数据中心委员会    ODCC    级别社会公共新闻稿

BBS - 12.6V------------------------------------------- PSU----12V ()DC
锂电 --BBU (输入12.6V{充电} 输出 12.3V)

  就是一个放大板的 笔记本电源管理系统

感谢指导。。。受教

网友H:
既然非要用7.2V电池,那就只能按我前帖所言分别升压、降压“绕路”就是。

感谢,我先再找找有没有更好的电池模组,最好就是3.7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非要这样玩的话,也只能这样了

感谢,这也是我想像的样子,但感觉还是很麻烦,越麻烦的东西,越容易出故障。。。
要是能找到现成管理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