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有关于PMSM或BLDC电机的解决方案参考吗?

楼主(2016-12-23):
如题,类似意法半导体的官方库或者其他什么的,官网上没有查询到

网友A:
同求!

我这里有一个电机,需要转速到3W转左右,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

网友B:
同求!

而且我一直以为 STM32的库可以无缝连接到GD32里面吧!

网友C:
这个好像分PWM还是FOC的。

这个 IR公司有专门的芯片。

IRf317吧

网友D:
专门的解决方案的是没有的吧,,可以借鉴其他芯片厂家的解决方案的。

网友E:
stm32的库是可以借鉴下的,但不能直接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分PWM还是FOC的。

这个 IR公司有专门的芯片。

同步电机还是用FOC好一点,我也是才入门说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的库是可以借鉴下的,但不能直接应用的。

恩恩,谢谢回答

网友F(2017-03-04):
引用 网友E:
stm32的库是可以借鉴下的,但不能直接应用的。

怎么说?改动得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