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采样电压

楼主(2016-12-23):
VDD为3.3vdect为对母线电路分压采样进行过压和欠压保护设置,但是当DCIN增加到22V的时候,AD采样值加不上去,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跪谢

网友A:
第一:80S0的Vbe至少得0.6-0.7V吧。你100K与10K分压,Vb应该是3V吧。那它还往上走?你是不是不要导通NPN管了呀.
第二:你既然使用这样的不安全连接方式,你不如改为OP运放来实现,这样还能增大阻抗输入。
第三:如果你还是要这样的方式,那么,至少。为了你的单片机安全,你的Vdect得串一个1K的电阻安全一些;
第四:你可以将你的2.4K电阻改为1K或者稍微大点,可以在2.2V以下覆盖你的全电压范围也行.建议进ADC之前串联一个1K电阻后并104/103电容,防止烧了你的单片机.

网友B:
楼主电路为何要这么设计?什么目的?建议楼主先弄清“射随器”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80S0的Vbe至少得0.6-0.7V吧。你100K与10K分压,Vb应该是3V吧。那它还往上走?你是不是不要导通NPN管 ...

明白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C:
得弄明白三极管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