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迅为4412自带的500w摄像头输出的是YUV的那种格式?

楼主(2016-12-23):
请问4412自带的500w摄像头输出的是YUV的那种格式?(比如YUV420数据)?

网友A:
OV5640 500W摄像头可以输出多种YUV格式,可以配置YUV输出序列寄存器进行输出格式的定制,
目前我们的OV5640驱动配置输出的是YUV422中的UYVY格式,当然也可以在驱动中修改寄存器输出YUYV了,这一点是很容易实现的,我们的iTOP4418开发板OV5640 输出的就是YUYV格式的视频数据。

网友B:
应该是YUV422

网友C:
可以直接存储JPG图片

网友D(2017-03-07):
4412的板子支持新手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