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voton MPU功能

楼主(2016-12-23):
请问MPU这个功能是怎么使用的?没看到关于这个功能的使用例程

网友A:
MPU有两种意思,微处理器和内存保护单元。你说的是哪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有两种意思,微处理器和内存保护单元。你说的是哪个型号的?

内存保护单元。这个功能怎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存保护单元。这个功能怎么用

你说的是哪个具体型号的?我帮你看看有没有提供相关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具体型号的?我帮你看看有没有提供相关例程

M451系列的,M453VG6AE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具体型号的?我帮你看看有没有提供相关例程

大哥,还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uart modbus can profibus 485有啥区别与联系,最近有点晕了。
我知道uart和IIC、SPI等一样是一种通信方式。485/232是uart的电气通信介质。
modbus是一种通信协议,它可以基于485总线来实现。然后就有点迷茫了。
什么485总线,485协议(这种说法应该是错的吧),can总线,modbus总线(到底是总线还是协议?)
望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还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uart modbus can profibus 485有啥区别与联系,最近有点晕了。
我知道uart ...

NO,他们都是不同的通信协议和通信标准。。485是232的升级版本,可以传的更远一点。232只能在很短的距离通信,485可以通信几十米呢。。CAN是另外一种通信协议,高抗干扰能力,可以满足汽车内部的通信,因为汽车的环境可能很复杂,比如高热高冷,高湿度,等什么环境都可能遇到,以及电磁环境比较复杂,CAN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个协议问题,通信的硬件可能也不同,比如是多少根通信线的问题。

网友A:
Modbus是由Modicon(现为施耐德电气公司的一个品牌)在1979年发明的,是全球第一个真正用于工业现场的总线协议。此协议支持传统的RS-232、RS-422、RS-485和以太网设备。许多工业设备,包括PLC,DCS,智能仪表等都在使用Modbus协议作为他们之间的通信标准。你要知道好多协议都是有版权的,你个人用可以,如果你一个大公司用,估计要交版权费,这也是为何弄了这么多协议,有时候都可以满足需求,偏偏这么多,也是出于版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是由Modicon(现为施耐德电气公司的一个品牌)在1979年发明的,是全球第一个真正用于工业现场的总线 ...

嗯嗯,modbus明白了。
那么can总线是和modbus协议一个层次,还是和485一个层次,还是和uart一个层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是由Modicon(现为施耐德电气公司的一个品牌)在1979年发明的,是全球第一个真正用于工业现场的总线 ...

可以举个例子。
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具体传送的信号(字母ABCD,数字12345,汉字,拉丁文),传送的载具(空气,电线,光,电磁波,网络),传送的信号代表的意义规范(比如英语、汉语、拉丁语等)。
那么刚才讲的那几个问题,是不是对应如下:
uart,IIC,SPI这算是一类,最基本的数据单元
485,232,422只是电气标准,只是uart的标准,其他的我知道网线的差分信号等——属于传送载具;
MODBUS属于第三层——协议。
这样比喻对吗?
那么can属于那一部分?

网友A:
内存保护单元(MPU)。可选的MPU用于内存保护,包括: 8个内存区 子区禁用(SRD),以支持内存区域的有效应
手册里只找到这一句,其他的MPU相关的都是结合其他的外设使用的,或许不是独立使用的一个东西。

网友B:
果然是的,这个东西,手册上也就一笔带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举个例子。
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具体传送的信号(字母ABCD,数字12345,汉字,拉 ...

我觉得协议都是底层的东西,运行于硬件和软件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保护单元(MPU)。可选的MPU用于内存保护,包括: 8个内存区 子区禁用(SRD),以支持内存区域的有效应 ...

ok,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协议都是底层的东西,运行于硬件和软件之间。

485因该属于底层的传输协议,modbus属于应用层协议

网友A:
此协议支持传统的RS-232、RS-422、RS-485和以太网设备。许多工业设备,包括PLC,DCS,智能仪表等都在使用Modbus协议作为他们之间的通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