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敷铜问题 急求

楼主(2016-12-23):
为什么PCB中的铜箔选中不了,也删除修改不了,有的时候能删除,可是删除后还是有同样的一块铜存在,此时点击也没有反应为什么啊

网友A:
你要在哪个层选中同层的铜箔,再或者你看看是不是你把铜箔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在哪个层选中同层的铜箔,再或者你看看是不是你把铜箔锁定了

试过了没用,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谢谢

网友B(2017-03-30):
告知下怎样解决的?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