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TM32单片机的问题7

楼主(2016-12-23):
各位高手,小弟正在分析STM32单片机的启动文件,请教各位高手,文件第1行,“MODULE  ?cstartup”是什么意思?启动文件名称是startup_stm32f411xe_bootloader_IAR.s。谢谢!

网友A:
你最好直接把里面代码贴上来,你要看看这几个单词替换的是什么

网友B:
我用的是Keil的,没见过这个。

网友C:
Begins a module; an alias for PROGRAM and NAME。
可以认为是一个程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