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愁,103控制DAC输出给THB7128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6-12-23):
THB7128的芯片通过STM32F103写入控制字给DAC输出给THB7128所需的参考电压,我调到最大时电机带载和空载时电机电流只有0.17A,所以我的负载稍微加大,电机就咯吱的响,搞了好多天,还未解决,,,

网友A:
扭力不够,驱动电流太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不够,驱动电流太弱吧

我把电流调到电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流调到电大了,,,

不晓得,控制输出的频率呢?是否导致了电机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控制输出的频率呢?是否导致了电机失调。

频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