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9I-DISCO评测】3.各种模式下的功耗测试

楼主(2016-12-25):
    在介绍了板卡相关硬件后,那当然要进行一些些小小的测试,此贴就分享一下板卡在相关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吧。
    首先,介绍下到底有哪几种低功耗模式,分别是什么状态:
    1.低功耗模式包含:
     - Sleep Mode
     - STOP mode with RTC
     - STANDBY mode without RTC and BKPSRAM
     - STANDBY mode with RTC
     - STANDBY mode with RTC and BKPSRAM

      2.低功耗模式描述:
        - Sleep Mode
        ============
            - System Running at PLL (216MHz)
            - Flash 5 wait state
            - Instruction and Data caches ON
            - Prefetch OFF
            - Code running from Internal FLASH
            - All peripherals disabled.
            - Wakeup using EXTI Line (USER Button on PA.0 pin)
        - STOP Mode
        ===========
            - RTC Clocked by LSI
            - Regulator in LP mode
            - HSI, HSE OFF and LSI if not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 No IWDG
            - FLASH in deep power down mode
            - Automatic Wakeup using RTC clocked by LSI (after ~20s)
        - STANDBY Mode
        ==============
            - Backup SRAM and RTC OFF
            - IWDG and LSI OFF
            - Wakeup using WakeUp Pin (USER Button on PA.0 pin)
        - STANDBY Mode with RTC clocked by LSI
        ==========================================
            - RTC Clocked by LSI
            - IWDG OFF and LSI OFF  if not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 Backup SRAM OFF
            - Automatic Wakeup using RTC clocked by LSI (after ~20s)
         - STANDBY Mode with backup SRAM ON
        ======================================================
           - RTC Clocked by LSI
           - IWDG OFF and LSI OFF  if not used as RTC Clock source
           - Backup SRAM ON
           - Automatic Wakeup using RTC clocked by LSI (after ~20s)

    3.怎么接线
    首先看下,非低功耗模式下,5V输入,带屏幕,程序是出厂自带时候的功耗如何:
    找到板子上5V和GND,插上插针,把鳄鱼夹加上,

调节到DC5V输出,
可以实际工作电压为394mA左右

要测试芯片低功耗,肯定是看电流,我想到的办法是把万用表当做电流表串接到整个电路中去,从原理图可知,只要把R109焊掉,把JP4用插针焊接出来,如下图所示:

万用表接线图晒一张:
接下来,就是要demo固件里面的低功耗测试程序PWR_CurrentConsumption,

测试STANDBY mode with RTC and BKPSRAM模式,如图:

宏定义打开,编译下载程序,
实际电流,如图,为4.3uA

测试STANDBY mode with RTC模式,如图:
宏定义打开,编译下载程序,
实际电流,如图,为3.5uA,

测试STANDBY mode without RTC and BKPSRAM模式,如图:
宏定义打开,编译下载程序,
实际电流,如图,为2.9uA,

测试STOP mode with RTC模式,如图:
宏定义打开,编译下载程序,
实际电流,如图,为158uA,

测试Sleep Mode模式,如图:
宏定义打开,编译下载程序,
实际电流,如图,为24.66mA,

由此可见,STM32F769I的低功耗模式丰富,且实际参数也很给力,值得信赖~~
PS:仪器简陋多多包涵,方法也有点土,有机会改进~~

楼主:
自己顶一个 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