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通过GPRS模块传输数据或文件到指定服务器

楼主(2016-12-23):
如题,现项目需要 利用一个GPRS模块要将底层模块采集的数据发送到指定服务器。现已自己写了一个上位机,可以控制该模块发送AT指令,并可以得到正确的返回值。
不懂的是,该模块发送数据是通过AT指令呢还是通过其他什么协议??要是AT指令,该怎么发送,格式是什么?!要是其他协议,该怎么做??
哪位大神懂 可否指点小弟一二!!

网友A:
首先建立TCP或者UDP连接,通过域名解析或者IP地址方式,绑定端口,然后发送数据,主机还需要固定的IP地址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建立TCP或者UDP连接,通过域名解析或者IP地址方式,绑定端口,然后发送数据,主机还需要固定的IP地址才 ...

现在我已经写了一个上位机,是TCP连接,客户端可以发文件,服务端也可以收文件。。。
但是现在不懂GPRS模块怎么和这个TCP协议连接  而且  GPRS模块是用232连接的  这个串口只是为了传输数据到模块  然后由模块发送到服务器??

网友B:
去买自带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模块手册中会讲明如何通过AT指令建立网络连接。

网友C:
一般用at指令就可以进行tcp连接,然后发送http报文或者其他报文

网友D:
网上一搜相应的关键字,代码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自带TCP/IP协议栈的GPRS模块,模块手册中会讲明如何通过AT指令建立网络连接。 ...

有,带TCP/IP协议栈的模块买了,目前也可以做到用AT指令建立网络连接。但是我现在如果测试我的上位机是否能发送数据或者文件,该如何来测试??模块的厂家那边的服务器只能进行接收字符串的测试,没法测试接收文件。。。。还有  我在网上查  好多都说用socket来传输?!有点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带TCP/IP协议栈的模块买了,目前也可以做到用AT指令建立网络连接。但是我现在如果测试我的上位机是否 ...

首先需要做个域名解析,或者使用固定IP链路,然后自己写个应用层的传输协议,文件以数据方式传输,在主机处重新生成文件,所以主机也需要有适当程序支持,通常需要自己编制,根据你的应用系统要求来做就是。建议你看看本栏目的相关老帖,具体步骤等信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一搜相应的关键字,代码一大把。

相应的关键字??比如说哪个
我都搜了一周了  基本没c++的样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at指令就可以进行tcp连接,然后发送http报文或者其他报文

AT指令已经可以连接TCP了 ,这个报文就是所要发送的文件或者数据??刚刚接触网络  对这个还不是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需要做个域名解析,或者使用固定IP链路,然后自己写个应用层的传输协议,文件以数据方式传输,在主机 ...

这些都是网络上的专业术语吧  我才刚刚接触网络通信  好多都不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AT指令已经可以连接TCP了 ,这个报文就是所要发送的文件或者数据??刚刚接触网络  对这个还不是太了解。 ...

网上有类似应用的例子和资料,你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类似应用的例子和资料,你可以参考

我是用C++写的  查了  例子好少  。。。
目前还是找不到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指令已经可以连接TCP了 ,这个报文就是所要发送的文件或者数据??刚刚接触网络  对这个还不是太了解。 ...

建议仔细看明白AT指令手册,学习的过程就是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仔细看明白AT指令手册,学习的过程就是从不了解到了解的过程。

噢噢  好吧!
谢谢~

网友E:
那GPRS不稳定

网友F(2017-03-28):
楼主 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我也做跟你很类似的一个项目 请教一下

网友G(2017-11-19):
引用 网友B:
首先需要做个域名解析,或者使用固定IP链路,然后自己写个应用层的传输协议,文件以数据方式传输,在主机 ...

chunyang老大,我现在想做个WiFi模块与微信小程序的通讯,但是没什么具体的教程,您这边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chunyang老大,我现在想做个WiFi模块与微信小程序的通讯,但是没什么具体的教程,您这边有吗? ...

这个你需要向腾讯申请接口标准文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需要向腾讯申请接口标准文件。

比较麻烦,因为小程序可以读取到云端的信息,但是esp8266连接上腾讯云,有没有什么例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比较麻烦,因为小程序可以读取到云端的信息,但是esp8266连接上腾讯云,有没有什么例程 ...

我不弄这些,没有现成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不弄这些,没有现成资料。

谢谢大佬,其实是这方面资料也很少,很多没开源,只能靠我们自己摸索,小程序是新的东西,物联网也是新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谢谢大佬,其实是这方面资料也很少,很多没开源,只能靠我们自己摸索,小程序是新的东西,物联网也是新的 ...

是否开源,或者开源到什么程度,那是腾讯的决定,物联网的技术其实已算得上很成熟了。

网友H(2018-06-22):
,现项目需要 利用一个GPRS模块要将底层模块采集的数据发送到指定服务器。现已自己写了一个上位机,可以控制该模块发送AT指令,并可以得到正确的返回值。
不懂的是,该模块发送数据是通过AT指令呢还是通过其他什么协议??要是AT指令,该怎么发送,格式是什么?!要是其他协议,该怎

网友I:
可惜太晚了,不然用我们的模块,透传模式,用透传配置工具直接设置好就可以自动上传数据到指定的服务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 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我也做跟你很类似的一个项目 请教一下

可惜回复晚了,不然用我们的模块,透传版本可以用配置工具设置好自动上传到指定的服务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现项目需要 利用一个GPRS模块要将底层模块采集的数据发送到指定服务器。现已自己写了一个上位机,可以控 ...

浪费那时间干嘛?GPRS的问题直接找我634785927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 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我也做跟你很类似的一个项目 请教一下

可惜回复晚了,不然用我们的透传模块,配置好自动上传到设置的的服务器

网友I:
用透传模式很方便

在透传模式下,通过配置工具的设定,数据会自动上传到指定的***,感兴趣加我企鹅2546112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