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modbus can profibus 485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6-12-23):
如题,这个问题困惑已久,有没有大神能讲明白的

网友A:
modbus、profibus是应用层协议,uart\ can \ rs485是底层协议
modbus可以跑485,也可以跑232,而profibus一般跑48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dbus、profibus是应用层协议,uart\ can \ rs485是底层协议
modbus可以跑485,也可以跑232,而profibus一 ...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的区别。

网友C:
基于RS485(例如 Profibus 和 Modbus)

网友C:
modbus、profibus是应用层协议,rs485是底层协议,两个没有直接关系,modbus可以跑485,也可以跑232,而profibus一般跑4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profibus是应用层协议,rs485是底层协议,两个没有直接关系,modbus可以跑485,也可以跑232,而profibus ...

嗯嗯。谢谢
那can也是底层协议是吧?意思是只负责数据的发送与接收,至于拿来干什么是由应用层协议指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profibus是应用层协议,uart\ can \ rs485是底层协议
modbus可以跑485,也可以跑232,而profibus一 ...

嗯嗯。谢谢
那can也是底层协议是吧?意思是只负责数据的发送与接收,至于拿来干什么是由应用层协议指定的吧?

网友D:
协议和通信方式。

网友D:
profibus这个确实没有用过。

网友E:
这就是通信协议和通信技术的区别。

网友E:
profibus这个是哪里用的?

网友F:
modbus可以跑485,也可以跑232

网友G:
modbus可以跑485,也可以跑232,而profibus一般跑485

网友H:
这个modbus 都是通信协议。

网友H:
uart can 485都是通信方式。

网友I:
PROFIBUS,是一种国际化、开放式、不依赖于设备生产商的现场总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