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编译StarterWare出现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12-23):
    刚上手一块AM335x的硬件平台,准备使用裸跑,下载了TI官方的StarterWare在CCS上运行时,出现了一些错误:提示unresolved symbol Entry
    仔细的查看了一下error发现其实都是一些提示cannot open 。。。lib文件,具体的解决方法如下:
    将如下的截图中的lib文件夹里面的库文件release文件夹拷贝一份在当前目录,命名为Debug文件夹即可解决
                      和
拷贝后如下图
         。

然后在工程中先Clean,在编译即可

编译出错的原因总结:在很多例程的工程中,都会用到一写关于AM335x的外设库,包括grlib、mmcsdlib、nandlib、utils、drivers、system_config、usblib、platform这几个,而这些苦在编译后都是以.o的输出文件格式被其他工程调用,因此在编译其他应用工程时,需要将这些库提前编译一下,包括Debug和Release模式下,就会彻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比较喜欢经验分享类的帖子

网友B:
不能发现库,是库路径不正确吗?

网友B:
CCS的库都是自己添加的,自带的很少。

网友C:
StarterWare没有用过。

网友C:
AM335x裸跑程序没有使用过。

网友D:
这个编译软件有什么用?

网友D:
库函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编译软件有什么用?

StarterWare是TI发布的一个类似于库函数的驱动BSP包,可以使用CCS或者IAR来进行编译,在初步接触该芯片时,可以使用这个BSP包来熟悉一下该芯片的各个外设的操作方法等!

网友E:
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E:
重新添加一下工程文件试试。

网友F:
是没有添加相关路径吗?

网友F:
最好能够分享一下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能够分享一下工程文件。

这个就是在TI官网上下载的!

网友G:
没有找到代码的入口吗?

网友G:
可能工程文件的目录设置的不正确。

网友H:
这个先看下具体的文档参考资料的怎么讲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AM335x裸跑程序没有使用过。

这个有iar的开发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库函数有问题。

库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