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cherry G80-3000白青,想改成无线,有什么方案或思路?

楼主(2016-12-23):
机械键盘的确挺好用的,就是拖了根大长线USB头(当然也有PS2转换头),感觉很不爽!但是本人不怎么打游戏,对响应什么的要求不怎么高。想把它改成一个无线的,大家有没什么方案建议。
PS:手头还有个K270罗技的无线键盘,到时候可能会买个罗技优联的接收器。

网友A:
得有软件吧

楼主:
是呀
自己可以写呀
供电可以用电池或者移动电源

楼主:
http://www.guokr.com/post/700406/
这个是蓝牙的
但是有的电脑没有蓝牙
所以想用罗技的无线优联!

网友B:
需要使用MCU配合无线模块来实现。用MCU的IO模拟PS2或USB接口,你的键盘既然是两用的,转成PS2比较简单。然后将键盘数据通过无线信道传到PC上,用透传的无线模块比较简单,用蓝牙也可以,但成本较高且需要编写蓝牙键盘协议并在PC上安装蓝牙扩展卡和相应的驱动程序。用透传无线模块的话,用MCU恢复成PS2接口即可,这样方案算是最简单了。不过,看到这些,楼主还有这么做的念头么?
也许有成品的键鼠转发器,那倒可以直接拿来用,但别问我哪儿有,我不知道,只是猜测可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使用MCU配合无线模块来实现。用MCU的IO模拟PS2或USB接口,你的键盘既然是两用的,转成PS2比较简单。然 ...

我不会选择蓝牙
此前的想法就是用usb然后透传
更想用上罗技的无线优联
手上有个无线的键盘可以拆下来
还搞个无线优联接收器
中间将 usb机械键盘的数据转换成 罗技键盘数据格式(不想把机械键盘的硬件板子给改了,只有动软件了)
目前还不知道罗技键盘的数据格式

网友C:
你总要做一个大盒子.因为还要装电池....如果不改硬件,那么你 usb 的大长线还是要留着.
我usb 视频就是那我的樱桃机械键盘来调试 usb 读取键盘的..可惜我没做无线部分.
透传模块肯定是不行了.因为会多一个 mcu 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