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大家好 有用过 STC11F04E 单片机的吗?

楼主(2016-12-23):
大家好 有用过 STC11F04E 单片机的吗?
编程时怎么设置头文件?

网友A:
搜索下“在keil中添加STC型号的3种方法”,或者到STC的官网里找。

网友B:
找个STC 的头文件放在工程目录下,并包含进工程就可以

网友C:
先去STC官网找到头文件,放在工程里面,然后编译路径里设置好地方,最后include一下

网友D:
用得少就直接SFR,还能知道用了哪些多出来的寄存器。

网友E:
我会告诉你,在STC-ISP的软件中,就有头文件吗,选择保存头文件到你需要的目录就好了。

网友F:
STC-ISP 软件有头文件。参看:h.stcisp.com :)

附件也上传了。

楼主(2017-02-05):
谢谢你们!热心人真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