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大侠帮助一下,谢谢!

楼主(2016-12-23):
有没有哪位大侠搞过CPLD,我咨询个问题,有个带LCD彩色显示的板子,基本电路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当初设计的局限性,使用的32位单片机引脚不够用,没有使用单片机直接和LCD相连接,而是把单片机和CPLD相连接,作为I/O扩展,再把CPLD和LCD彩色屏相连接,此时CPLD也需要用VHDL语言编程。这个板子运行正常。但是现在要换一个LCD彩色屏,两个LCD屏的接口不一样,此时LCD接口电路要重新改动,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LCD接口电路改动了,那么CPLD是不是也有重新编程或者要修改以前的CPLD编程代码?谢谢各位。

网友A:
要看现接口跟先前接口改动的地方对CPLD有没影响

楼主:
一个是电阻式触控屏,一个是电容式触控屏,两个接口改动比较大,CPLD主要做I/O扩展,不知道要不要改动CPLD程序?谢谢!加个QQ:2026739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