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ADS1247 IO口模拟SPI程序

楼主(2016-12-23):
基于MSP430的ADS1247 IO口模拟SPI程序

网友A:
430不带SPI接口的吗,其实SPI驱动快又稳定,只不过驱动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不带SPI接口的吗,其实SPI驱动快又稳定,只不过驱动麻烦点

带的。不过io模拟是基本功

网友B:
一般都优先采用SPI总线的

网友C:
io模块spi好调试一些。

网友C:
模拟spi驱动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