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之C语言环境

楼主(2016-12-23):
C语言环境

1.C语言软件开发过程
      软件开发过程涉及编译器(compiler),汇编器(assembler),连接器(linker),归档器(archiver),建库器(library-build utility),运行支持库(run time support library),HEX转换器(hex conversion utility),交叉引用列表器(cross reference lister),绝对列表器(absolute lister)等。其大都设置既可通过命令,也可通过ccs的project\build options设置。
1>.编译器:对C语言源代码进行编译,产生汇编语言源代码。
一步编译:cl2000 –v28 [-options] filenames [object files] [-z [link_options]]
分布编译:文法分析: 生成file.if的中间文件    ac2000 file.c
代码优化: 生成file.opt的文件    opt2000 file.if
代码生成: 生成file.asm的汇编文件 cg2000 file.opt
汇编:    生成file.obj目标文件 asm2000 file.asm
2>.汇编器:把汇编语言源文件翻译成机器语言目标文件,机器语言格式为公用目标格式(COFF)。具体命令格式如下:
         asm2000 Version [input file [object file [listing file]]] [options]
3>.连接器:把多个目标文件组合成单个可执行目标模块。它一边创建可执行模块,一边完成重定位以及决定外部参考。连接器的输入是可重定位的目标文件和目标库文件.具体命令格式如下:
汇编语言:lnk2000 [options] filename1,filename2……[filenamen]
C语言:lnk2000 {-c|-cr} filenames [options] [-o name.out] [lnk.cmd] [-l libname,lib]
注: -c      运行时自动初始化变量
-cr     载入程序时自动初始化变量
options:    详见手册。
-o name.out    生成的输出文件名
lnk.cmd    连接的cmd文件名
-l libname.lib 连接的运行支持库名
           例:lnk2000 –c prog1 prog2 prog3 –o prog.out rts2800.lib
4>.归档器(Archiver)
         归档器Archiver可以用来对文档(Archive)或者库(library)中的文件进行分离和合并。这些文档或库可以是源文件库,也可以时目标文件库。归档器可以对库进行新建,添加,删除,替换,提取等操作,具体命令格式如下:
         ar2000 [-]command [options] libname [filename0,filename1,……filenamen]
1>       此命令针对TMS320F2812而言,其他类DSP命令以及格式略有不同,可详查TI的文档。此命令所在目录在\CCS_v3.1\C2000\cgtools\bin
2>       command:
@ 使用CMD文件
a (add) 向指定文档中添加指定文件
d (delete) 删除指定文档中的指定文件
r (replace) 替换指定文档中的指定文件
t (table) 列出指定文档中的文件
x (extract) 提取指定文档中的指定文件
3>       options:
q(quiet)    屏蔽状态信息
s(symbol)    列出库中定义的全局符号(对命令a,r,d无效)
u    替换文件时同步更新修改日期
v(verbose)    提供详细的描叙
4>       libname 指定的文档名
5>       filename 文档中指定的文件名
5>.建库器(library-build utility): 建立满足你自己要求的运行支持库.CCS中提供有rts库文件(\CCS_v3.1\C2000\cgtools\lib),并提供了对应的源程序文件rts.src(\CCS_v3.1\C2000\cgtools\lib)。如:rts2800.lib:C/C++运行支持库;rts2800_ml.lib C/C++大内存模式运行支持库;用户可以利用归档器和建库器对rts.src中的文件进行提取,修改等操作,并重新生成自己需要的库文件。
命令的具体格式如下:
         mk2000 –v28 [options] src_arch1 [-l objlib1] src_arch1 [-l objlib1]……
6>.运行支持库(run time support library): 它包括C编译器所支持的ANSI标准运行支持函数、编译器公用程序函数、浮点运算函数和C编译器支持的I/O函数. CCS中提供有rts库文件(\CCS_v3.1\C2000\cgtools\lib),并提供了对应的源程序文件rts.src(\CCS_v3.1\C2000\cgtools\lib)。如:rts2800.lib:C/C++运行支持库;rts2800_ml.lib C/C++大内存模式运行支持库.库文件包括标准的C/C++运行支持库函数,浮点运算程序,系统启动程序_c_int00.
7>.HEX转换器(hex conversion utility): 它把COFF目标文件转换成TI-Tagged、ASCII-hex、 Intel、 Motorola-S、或 Tektronix 等目标格式,可以把转换好的文件下载到EPROM编程器中.
hex2000 [-options] filename
-a ASCII-HEX
-i Intel
-t Ti-Tagged
-m Motorola-S
-x Tektronix
8>.交叉引用列表器(cross reference lister): 它用连接的目标文件产生参照列表文件,可显示符号及其定义,以及符号所在的源文件.
         xref2000 [options] [input filename [output filename]]
options: -lxx    每页显示xx行(十进制数)
       -q(quiet) 不显示提示消息
input filename    obj文件
output filename    生成的xrf文件
9>.绝对列表器(absolute lister): 它输入连接后的目标文件,输出.abs文件,通过汇编.abs文件可产生含有绝对地址的列表文件。如果没有绝对列表器,这些操作将需要冗长乏味的手工操作才能完成。
         abs2000 [-options] input file
           options: -e    改变缺省的文件后缀名
         -ea[.]asmext asm->asmtxt
         -ec[.]cext    c->ctxt
         -eh[.]hext    h->htxt
         -ep[.]cppext cpp/cc/cxx ->ptxt
         -fs    指定输出文件目录。如:–fs C:\ABSDIR
         -q    不显示提示消息
         input file    .out文件
         例如:abs2000 –ea s –ec csr –eh hsr hello.out生成文件hello.s(hello.asm),hello.csr(hello.c),hello.hsr(hello.h).

DSP总结-C语言环境2

1. 用户库的创建:
1>      DOS命令:使用归档器ar2000命令和汇编编译连接等命令进行手工创建。
2>      CCS直接创建,在CCS中建立工程对话框的时候有一个可选择建立lib文件的选项。可直接把工程中的asm,c等文件直接整合生成一个库文件(不包括CMD文件)。

2.CCS概述
      DSP芯片开发工具可分为两大类:
      代码生成工具:
      代码调试工具:C/汇编语言源码调试器,初学者工具DSK,软件模拟器(Simulator),评价模块EVM,软件开发系统SWDS,仿真器XDS.

3.C编译器的优化:
1>C编译器优化分为2类:
     C语言通用优化:简化表达式,数据流优化,删除公共子表达式和冗余分配,优化跳转,简化控制流,优化与循环有关的变量,将循环体内计算值不变的表达式移至循环体前,运行支持库函数的行内扩展。
      根据DSP芯片的特定优化:高效地使用寄存器,自动增量寄存器寻址方式,使用块重复,使用并行指令,使用延迟跳转。
2>CCS的优化选项:

4.GEL语言的使用:
      GEL(General Extension Language通用扩展语言)是一种类似于C语言的一种解释性语言,它可以创建GEL函数,以扩展CCS用途。
      GEL是C语言的一个子集,然而它不能声明主机变量,所有的变量必须在DSP程序中定义,存在于仿真/实际目标板中,唯一不在目标板上定义的标识符是GEL函数及其参数。
      GEL函数可在任何能键入C表达式的地方调用,既可以在任何可键入C表达式的对话框中调用,也可以在其他GEL函数中调用。但不支持递归。
可以将常用的GEL函数添加到CCS的GEL菜单下,此时需要使用menuitem关键词在GEL菜单下创建一个新的下拉菜单列表(一级菜单),再使用hotmenu,dialog和slider在该菜单项中添加新的菜单项(二级菜单)。
在CCS启动是自动执行GEL函数。SETUP CCS时设置环境时设置了自动执行GEL函数。自动运行StartUp()函数。这样要求每个工程建立时都载入GEL文件。
CCS提供了一系列嵌入GEL的函数。使用这些函数,用户可以控制仿真/实际目标板的状态,访问存储器,并在输出窗口中显示结果。

5.Probe Point的应用
       Probe Point只是暂时中断程序的运行,更新与之相连接的窗口,然后自动运行以后的程序。与之相连接的窗口可在Probe Point设置中设置好,然后replace。
      可使用Probe Point从PC文件中导入数据,也可存储数据到PC文件中,对PC文件的格式只能使用两种:COFF程序文件(.out);CCS数据文件(.dat)。
      可利用Probe Point和Break Point配合显示图形和动画。显示图形使用View->Graph->Time/Frequency,设置好跳出的对话框,可看到一块内存的数据,可使用Probe Point将PC上的数据传给目标板,然后继续运行程序。然后可以创建断点,使图形窗口自动更新,使用Animate命令,使到达断点后更新窗口后程序自动继续执行。

网友A:
这个没怎用过的,,GEL(General Extension Language通用扩展语言)是一种类似于C语言的一种解释性语言,它可以创建GEL函数,以扩展CCS用途。

网友B:
C语言是基础的,,对于我们这些开发的人员来书,,C语言通用优化:简化表达式,数据流优化,删除公共子表达式和冗余分配,优化跳转,简化控制流,优化与循环有关的变量,将循环体内计算值不变的表达式移至循环体前,运行支持库函数的行内扩展。

网友C:
DSP的开发可以是混编开发。

网友C:
代码算法还是汇编开发运行速度快一些。

网友D:
怎么还用DOS开发

网友D:
CCS开发应该更简单一些。

网友D:
Probe Point是什么?

网友D:
CCS开发用的比较多的G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