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500ms内数脉冲数

楼主(2016-12-23):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刚刚入手Verilog,最近写了小程序。要实现的功能就是在单位时间500ms内数stx信号的边沿数目,类似M法测电机转速。
    添加到工程中起初会把,SYS_ret信号锁到CLKBUF,会报错。
    网上 查找,加限制条件 /* synthesis syn_noclockbuf = 1 */,会通过,但是程序烧进去之后运行一段时间会出现异常,输出I/O会乱跳边。
    以下是我写的程序,请各位指导
module MIP_WD(sys_rst,clk,st,en,status,rst);

     input        sys_rst;
     input        clk;  //10k
    input        st;  //喂狗
    input        en;  //1=Enable;0=Disable
    input   status;
    output        rst; //0=Active

    parameter TIME_ACTIVE        =13'd5000; //单位100us
    parameter CNT_FEEDOG        =13'd10;   //单位100us

    reg                [13:0]Cnt_Timer;      //500ms定时器计数器
    reg                [13:0]Cnt_Feedog;     //喂狗次数计数器
   reg                wdo;
    reg     sig_r0;
    reg     sig_r1;
    wire    both_edge;

    //检测DSP喂狗时,发送过来信号的边沿
        always @ (negedge sys_rst or posedge clk)
    if (!sys_rst) begin
        sig_r0 <= 1'b0;
        sig_r1 <= 1'b0;
    end else begin
        sig_r0 <= st;
        sig_r1 <= sig_r0;
    end
    assign both_edge = sig_r1 ^ sig_r0; //(~sig_r1) & (sig_r0);//sig_r1 ^ sig_r0;

        //500ms内对DSP喂狗次数进行检测,如果小于等于CNT_FEEDOG,则认为DSP死机
    //判定死机后发送周期为1的方波,复位DSP
    always@(negedge sys_rst or posedge clk)
        begin
         if(!sys_rst)
           begin
                   wdo<=1;
           Cnt_Timer<=0;
           Cnt_Feedog<=0;
              end
          else
         begin
          if(Cnt_Timer>=TIME_ACTIVE)       //定时器溢出
                     begin
                        Cnt_Timer<=0;
                        Cnt_Feedog<=0;
                        if(Cnt_Feedog<=CNT_FEEDOG && status) //定时器溢出时,判断喂狗次数,如果小于预
                        wdo<=~wdo;            //wdo的初值初始化为了1,通过取反即可产生周期为1的方波信号
             end  //end of 定时器溢出
          else
             begin
                Cnt_Timer<=Cnt_Timer+1;       //定时器没有溢出的情况下,定时计数器自加
                if(both_edge)                 //检测到DSP发送过来喂狗的边沿信号时
                   Cnt_Feedog<=Cnt_Feedog+1;  //喂狗计数器自加
             end
      end
        end

        assign rst=        (!sys_rst)?0:
                                (!en)?1:
                                 wdo;

endmodule

网友A:
CLKBUF怎么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KBUF怎么会报错?

Warning: PDC13: Illegal or Invalid assignment to Package pin at PDC Line : set_io SYS_RST -pinname 7 -fixed yes

Error: IOBA01: I/O Bank Assigner Failed to Find a Solution.

网友A:
看看你的status信号是不是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