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GD32F105 USB OTG例子!!

楼主(2016-12-24):
有没有GD32F105 USB OTG的例子??

网友A:
参考STM32的例子即可。

大部分都是兼容。

网友B:
全新GD32F105系列大容量互联型MCU增加了一个全速的USB OTG接口,在应用时既可以作主机又可以做从机,从而支持直接在终端上设备间进行的数据传输。

网友C:
去BSP包里面去找。

网上正点原子、安富莱都有STM32的,移植到GD32吧。

网友D:
这个比较少见的,我还没用到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