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6链接问题

楼主(2016-12-24):
我的一个CCSV3.3的工程导入导入的CCSV6后,编译通过,但是在链接时出现如下错误: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C:/Users/Administrator/workspace_v6_0/RemoteSystemsTempFiles/pfc100a/LIB/IQmath.lib", line 5: error #7: unrecognized token
这个错误是IQmath.lib库的问题吗?还是设置错误?

网友A:
你的库存在问题。

网友A:
删除这个IQmath.lib,添加自己的IQmath.lib库试试。

网友B:
你的库文件怎么存放在保存空间?

网友B:
你的lib文件可能没有找到,自己添加一下。

网友C:
这个库没有了,重新找到路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删除这个IQmath.lib,添加自己的IQmath.lib库试试。

这个方法可行,重新添加库。

楼主:
好的,我再下载一个,重新设置一下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D:
库文件找不到了。

网友D:
添加lib的路径到ccs里面、

楼主:
嗯,是的。我添加了路径到ccs中后编译通过了,但是又出现了这个错误,是关于汇编指令的:

[E0002] Invalid instruction for specified processor version        DSP280x_DBGIER.asm

  LRETR   就是这条指令报错,是汇编文件中的

楼主:
哎,真是问题多多,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又出现新的问题:
../SOURCE/pfc100a_main.c, line 786: INTERNAL ERROR: no match for PLUSASG

指向pfc100a_main.c中786行的代码,一个for循环:

for (i = 0; i < 11; i++)
{
          ulAdSum[i] = (ulAdSum[i] + ulAdcData[i][40]) - ulAdcData[i][0];
}
上面的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都有定义,是什么原因出现以上错误不能编译通过?谢谢各位!望高手帮忙帮忙!

网友E:
函数库没有了。重新加载。

网友E:
你看看是不是版本也存在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的回复!请问函数库需要什么版本的才可以?

网友F:
库的保存位置不对。

网友F:
IQmath.lib如果不用就可以去掉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今晚终于搞定了。感觉CCSV6和其它的编译器真的好复杂,折腾了这么些天才整出了眉目。期间到网上找资料和相关网站发贴,回答的都是只言片语,不明就里。还是仔细研究了TI 的例程才悟出其中的道道。

网友G:
跟着看下的,这个问题不是很难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的库存在问题。

没有找到这个库文件在哪里

网友H:
重新加载库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的库存在问题。

库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的库文件怎么存放在保存空间?

库文件不是都是在保存路径里面吗?

网友J:
库文件找不到,重新找到路径

网友K(2017-01-26):
pfc100a/LIB/IQmath.lib路径不对。

网友K:
IQmath.lib重新分配一下路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个库没有了,重新找到路径。

在哪里设置路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的lib文件可能没有找到,自己添加一下。

还得把文件放同一个目录下面吗?

网友M:
IQmath.lib不存在问题。

网友M:
IQmath.lib都是官方自己的设计的库函数,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你的库存在问题。

不是库的问题,保存路径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删除这个IQmath.lib,添加自己的IQmath.lib库试试。

直接使用CCS上的lib库就可以。

网友O(2020-05-19):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添加了路径到ccs中后编译通过了,但是又出现了这个错误,是关于汇编指令的:

[E0002] Invalid ...

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