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335x的启动理解

楼主(2016-12-24):
    关于AM335x的启动,相信很多从嵌入式走过来的朋友都知道一个大概的流程,基本思路就是boot来引导系统的启动。之前使用的是2416+Nor+nand,有Nor就一切都好办,烧写boot到Nor偏移0,则系统从Nor开始读入8K的内容到内部的Sram,这段boot就是完成将系统的代码读入到ddr上运行这个功能。但是AM335x在没有Nor只有Nand的时候,这就有点麻烦,nand的寻址方式比较复杂,此时系统的启动流程如下:
    芯片到uboot启动流程 :ROM → MLO(SPL)→ uboot.img
    AM335x 中bootloader被分成了 3 个部分:
    第一级 bootloader:引导加载程序,板子上电后会自动执行这些代码,如选择哪种方式启动(NAND,SDcard,UART。。。),然后跳转转到第二级 bootloader。这些代码应该是存放在 176KB 的 ROM 中。
    第二级 bootloader:MLO(SPL),用以硬件初始化:关闭看门狗,关闭中断,设置 CPU 时钟频率、速度等操作。然后会跳转到第三级bootloader。MLO文件应该会被映射到 64 KB的 Internal SRAM 中。
    第三级 bootloader:uboot.img,C代码的入口。
    其中第一级 bootloader 是板子固化的,第二级和第三级是通过编译 uboot 所得的。
关于启动的一些说明和工具,在下面的固件中,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采用bootloader的方式的。

网友B:
AM335x哪款开发板?

网友B:
嵌入式开发还是用到比较少。

网友C:
有源文件的讲解吗?

网友C:
beaglebone的开发板怎么样?

网友D:
这不是uboot的原理吗?

网友D:
嵌入式的uboot移植,这个有相关的教程可以参考。

网友E:
AM335x哪款开发板?

是TI的吧

网友F:
uboot的开发设计

网友F:
AM335x一般用什么的开发环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M335x一般用什么的开发环境?

CCS

网友H:
AM335不就是linux的启动吗

网友I(2017-05-29):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好 我用AM335x  SD卡启动时 没有反应 什么也没输出  拔掉SD卡 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可遇到过这样的 ...

要烧录uboot.

网友K:
我在尝试使用JLINK V8 +IAR调试,想知道IAR里面MAC文件详解,和StarterWare 工程启动运行详解 不知道有没有人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