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S70 MCU运行种降速,PLL倍频数自动降低

楼主(2016-12-24):
我的一块自己做的ATSAMS70Q19板子,出现奇怪问题,请各路大佬指教:

板子上电只跑一个闪灯程序,clock配置为例程种最常见的12M * 25倍 --> 300MHz。使能和部署了ITCM和DTCM。出错现象是:程序跑起来后,有时闪灯速度会减半,或减为正常的若干分之1. 似乎就是PLL的倍频有时无法达到25倍,降为也许12倍,10倍,也许2倍,或1倍。

我检查了VDDPLL引脚,(比较了自己的板子,同原厂的demo板),发现我自己板子上这个脚的电压,正常,只是文波似乎比原厂的大一些,但也就是有些+40mV或-40mV以内的尖峰(用示波器,AC耦合查看的)。

请问各路大佬,这种MCU降速运行的情况可能时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解决?

Any small hint is welcome! Thanks all of you!

网友A:
樓主最好能配置一個PWM輸出,確定一下是不是真的降頻了,
ic出現降頻的機率是非常小的。

楼主:
实际上,我为了简化问题,特意做了闪灯的简单程序,并在这里讲述。其实,我的M7平台是输出音频的,最初我碰到的问题是:音频播放中,放着放着就降速了,降为正常的一半或若干分之一。且示波器观察I2S输出的clock频率,确实是响应的变慢了。整体变慢后,几秒或几分钟后,有可能又恢复正常。这不得不使我怀疑是PLL倍频出问题了。

对于楼上所说测试PWM的波形输出,我如果做了,99%的可能性是跟着降速的。(因为我I2S的clock输出确实降速了!)

楼主:
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原因似乎找到了,晶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