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COSMIC编译器让代码在RAM中运行的方法

楼主(2016-12-24):
对于STM8单片机Flash的块编程,代码必须在Ram内存中运行。因此,存储在Flash中的代码必须拷贝到Ram中编译、链接、运行。Cosmic编译器有两种实现方法:在STVD工程中创建段、在链接文件中创建内存段

1、在STVD工程中创建段
1)、在工程中设置段名
‘project’->‘settings’->‘linker’->‘category’->‘input’,如下图所示:
设置段名‘.FLASH_CODE’,注意同时设置options为‘-ic’,ic的意义为moveable code。
2)、编写存放在段FLASH_CODE中的代码,如下所示
#pragma section(FLASH_CODE)//把代码放到FLASH_CODE段
void writeFlash(void)
{
……
}
void eraseFlash(void)
{
……
}
#pragma section()//代码放置到默认段
2、在链接文件中创建内存段
1)、在链接文件(*.lkf)中定义特殊的内存段,并以‘-ic’标记,如下所示:
2)、编写存放在段FLASH_CODE中的代码,如下所示
#pragma section(FLASH_CODE)//把代码放到FLASH_CODE段
void writeFlash(void)
{
……
}
void eraseFlash(void)
{
……
}
#pragma section()//代码放置到默认段
3、可以在生成的map文件中检查以上两种方式的设置是否正确,如下map文件:
标记‘from’的为存放代码部分,标记‘initialized’的为执行代码部分。
4、调用函数
在调用这些函数之前,必须把这些代码从flash拷贝到Ram,cosmic编译器使用内置的函数‘int _fctcpy(char name)’实现此功能。其中name为定义的段名的首字母,如本例中的‘F’,
void main(void)
{
……
_fctcpy(‘F’);//把Flash部分的代码拷贝到Ram
……
}

网友A(2018-07-06):
试过可以用吗,有没有工程,我这不行呀,着急

网友B:
嫌改链接文件麻烦,我用汇编写的,复制到栈ram跑

网友C:
我去,STM8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