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STM32串口一键下载电路详解

楼主(2016-12-24):
以上就是一键下载电路,mcuisp会控制CH340的RTS#和DTR#高低电平的变化,通过控制高低电平的变化,进而控制BOOT0和RESET的状态,我用电压表测试了引脚电平的状态,RTS#和DTR#初始状态时为高电平,在启用下载的时候,DTR#维持高,RTS#拉低,此时Q2和Q3都导通,那么BOOT0为高电平状态,RESET为低电平复位,然后DTR#变低,Q2不导通,复位结束,此时的BOOT0为高电平,那么就会启用串口下载程序,开始和mcuisp下载软件进行通信,进行代码下载,等到代码下载结束时,RTS#先变高电平,然后DTR#在变高电平,如果DTR#先变到电平,那么又会产生复位的。

网友A:
通过复位开关实现一键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