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stm32使用内部RC晶振

楼主(2016-12-24):
#define RCC_SYSCLKSource_HSI             ((u32)0x00000000)
/* AHB clock source */
#define RCC_SYSCLK_Div1                  ((u32)0x00000000) // AHB 时钟 = 系统时钟 ;
#define RCC_SYSCLK_Div2                  ((u32)0x00000080) // AHB 时钟 = 系统时钟/2 ;
#define RCC_SYSCLK_Div4                  ((u32)0x00000090) // AHB 时钟 = 系统时钟/4 ;
#define RCC_HCLK_Div4                    ((u32)0x00000500) // APBx 时钟 = HCLK/4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HSICmd(ENABLE);//使能内部高速晶振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选择内部高速时钟作为系统时钟SYSCLOCK=8MHZ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选择HCLK时钟源为系统时钟SYYSCLOCK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4);//APB1时钟为2M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4);//APB2时钟为2M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使能APB2外设GPIOB时钟
}

/*******************************************************************************
* Function Name  : RCC_HSICmd
* Description    :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In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I).
*                  HSI can not be stopped if it is used directly or through the
*                  PLL as system clock.
* Input          : -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HSI.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功能           : 使能或者失能内部高速晶振(HSI)
*******************************************************************************/
void RCC_HSICmd(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vu32 *) CR_HSION_BB = (u32)NewState;
}
/*******************************************************************************
* Function Name  : RCC_SYSCLK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system clock (SYSCLK).
* Input          : - RCC_SYSCLKSource: specifies the clock source used as system
*                    clock.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 RCC_SYSCLKSource_HSI: HSI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                       - RCC_SYSCLKSource_HSE: HSE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PLL selected as system clock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功能           : 设置系统时钟(SYSCLK);
*******************************************************************************/
void RCC_SYSCLKConfig(u32 RCC_SYSCLKSource)
{
  u32 tmpreg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SYSCLK_SOURCE(RCC_SYSCLKSource));
  tmpreg = RCC->CFGR;
  /* Clear SW[1:0] bits */
  tmpreg &= CFGR_SW_Mask;
  /* Set SW[1:0] bits according to RCC_SYSCLKSource value */
  tmpreg |= RCC_SYSCLKSource;
  /* Store the new value */
  RCC->CFGR = tmpreg;
}
/*******************************************************************************
* Function Name  : RCC_HCLK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AHB clock (HCLK).
* Input          : - RCC_SYSCLK: defines the AHB clock divider. This clock is
*                    derived from the system clock (SYSCL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 RCC_SYSCLK_Div1: AHB clock = SYSCLK
*                       - RCC_SYSCLK_Div2: AHB clock = SYSCLK/2
*                       - RCC_SYSCLK_Div4: AHB clock = SYSCLK/4
*                       - RCC_SYSCLK_Div8: AHB clock = SYSCLK/8
*                       - RCC_SYSCLK_Div16: AHB clock = SYSCLK/16
*                       - RCC_SYSCLK_Div64: AHB clock = SYSCLK/64
*                       - RCC_SYSCLK_Div128: AHB clock = SYSCLK/128
*                       - RCC_SYSCLK_Div256: AHB clock = SYSCLK/256
*                       - RCC_SYSCLK_Div512: AHB clock = SYSCLK/512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功能           : 设置AHB时钟(HCLK);
*******************************************************************************/
void RCC_HCLKConfig(u32 RCC_SYSCLK)
{
  u32 tmpreg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HCLK(RCC_SYSCLK));
  tmpreg = RCC->CFGR;
  /* Clear HPRE[3:0] bits */
  tmpreg &= CFGR_HPRE_Reset_Mask;
  /* Set HPRE[3:0] bits according to RCC_SYSCLK value */
  tmpreg |= RCC_SYSCLK;
  /* Store the new value */
  RCC->CFGR = tmpreg;
}
/*******************************************************************************
* Function Name  : RCC_PCLK1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Low Speed APB clock (PCLK1).
* Input          : - RCC_HCLK: defines the APB1 clock divider. This clock is
*                    derived from the AHB clock (HCL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 RCC_HCLK_Div1: APB1 clock = HCLK
*                       - RCC_HCLK_Div2: APB1 clock = HCLK/2
*                       - RCC_HCLK_Div4: APB1 clock = HCLK/4
*                       - RCC_HCLK_Div8: APB1 clock = HCLK/8
*                       - RCC_HCLK_Div16: APB1 clock = HCLK/16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功能           : 设置低速AHB时钟(PCLK1) ;
*******************************************************************************/
void RCC_PCLK1Config(u32 RCC_HCLK)
{
  u32 tmpreg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PCLK(RCC_HCLK));
  tmpreg = RCC->CFGR;
  /* Clear PPRE1[2:0] bits */
  tmpreg &= CFGR_PPRE1_Reset_Mask;
  /* Set PPRE1[2:0] bits according to RCC_HCLK value */
  tmpreg |= RCC_HCLK;
  /* Store the new value */
  RCC->CFGR = tmpreg;
}
/*******************************************************************************
* Function Name  : RCC_PCLK2Config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High Speed APB clock (PCLK2).
* Input          : - RCC_HCLK: defines the APB2 clock divider. This clock is
*                    derived from the AHB clock (HCL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 RCC_HCLK_Div1: APB2 clock = HCLK
*                       - RCC_HCLK_Div2: APB2 clock = HCLK/2
*                       - RCC_HCLK_Div4: APB2 clock = HCLK/4
*                       - RCC_HCLK_Div8: APB2 clock = HCLK/8
*                       - RCC_HCLK_Div16: APB2 clock = HCLK/16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功能           : 设置高速AHB时钟(PCLK2);
*******************************************************************************/
void RCC_PCLK2Config(u32 RCC_HCLK)
{
  u32 tmpreg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PCLK(RCC_HCLK));
  tmpreg = RCC->CFGR;
  /* Clear PPRE2[2:0] bits */
  tmpreg &= CFGR_PPRE2_Reset_Mask;
  /* Set PPRE2[2:0] bits according to RCC_HCLK value */
  tmpreg |= RCC_HCLK << 3;
  /* Store the new value */
  RCC->CFGR = tmpreg;
}
/*******************************************************************************
* Function Nam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 Description    :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High Speed APB (APB2) peripheral clock.
* Input          : - RCC_APB2Periph: specifies the APB2 peripheral to gates its
*                    clo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 RCC_APB2Periph_AFIO,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RCC_APB2Periph_GPIOG,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SPI1,
*                         RCC_APB2Periph_TIM8, 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ADC3,
*                         RCC_APB2Periph_ALL
*                  -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specified peripheral clo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功能           : 使能或者失能APB2外设时钟 ;
*******************************************************************************/
void RCC_APB2PeriphClockCmd(u32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CC_APB2_PERIPH(RCC_APB2Periph));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RCC->APB2ENR |= RCC_APB2Periph;
  }
  else
  {
    RCC->APB2ENR &= ~RCC_APB2Periph;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