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想设计一个18650电池升压到7V,输出峰值达到6A的电路

楼主(2016-12-24):
双节18650并联,升压到7V,输出有300us/6A的电流峰值,找IC貌似有点贵,有没有分立的电路,电路尽量简单,有便宜的IC也可以推荐,我找TI的,价格感觉贵了

网友A:
你输出要7V  6A。你电池貌似不行啊

网友B:
你只需要一个平均电流达标IC就可以了,不用管峰值电流,如果你这是间隔1mS的话,3A左右的就可以了,输出加一个2200uF的电容即可。这种芯片较多,15-25元之间。

网友C:
还好时间不长,干嘛需要这么大的峰值呢?

网友D:
如果平均电流小很多的话应该考虑用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好时间不长,干嘛需要这么大的峰值呢?

马达,你懂的,电流比较大,找过TI的IC,有满足的,但是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需要一个平均电流达标IC就可以了,不用管峰值电流,如果你这是间隔1mS的话,3A左右的就可以了,输出加 ...

你找的比我找的贵了差不多10倍,我找的我都嫌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找的比我找的贵了差不多10倍,我找的我都嫌贵

原来你愿意接受的成本居然只有2块都不到。。。。。。6A输出可能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你愿意接受的成本居然只有2块都不到。。。。。。6A输出可能做不到啊。。。。 ...

你没仔细看,我要求6A只有100us时间,算下来平均值3A就够了,只要内部MOS能抗住6A就行,我找的TI的芯片2块多

网友E:
改充电电路,串联电池也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没仔细看,我要求6A只有100us时间,算下来平均值3A就够了,只要内部MOS能抗住6A就行,我找的TI的芯片2 ...

可以考虑单片机驱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充电电路,串联电池也不错

必须用并联的,你这样,充电IC又是个问题,况且,我必须用并联的方式

搞犟了就要多花钱,工程上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