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仿真失败,异常代码00 02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2-24):
P00和P01默认输入,是还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好吗?

网友A(2017-02-13):
1、首先取得5个口是否都能正常连接
2、是否有电容影响下载等问题,
3、相应的调试口是否在程序里面设置为输入
4、断点不需要打在中断里
5、如果无法直接RUN,可以单步运行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首先取得5个口是否都能正常连接
2、是否有电容影响下载等问题,
3、相应的调试口是否在程序里面设置为输 ...

那个异常代码00 02官方的错误bug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