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PF2806X系列通过蓝牙串口进行程序升级方法

楼主(2016-12-24):
有些地方程序升级不方面使用在线升级,考虑可以进行串口升级程序,因此特征求利用蓝牙将hex文件发送芯片进行升级,对这一块比较盲目,求指导?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gprs升级的案例:http://www.docin.com/p-712211785.html
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gprs模块换成了蓝牙模块

网友B:
本质上还是串口升级,搞定串口的升级就OK了。

网友C:
蓝牙只是进行数据的传输的,升级的话还是MCU进行的

网友D:
好像是只能串口对C2000升级。

网友D:
需不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E:
28xx可以通过串口进行程序下载。

网友E:
楼主可以试试直接进行串口输出下载程序。

网友F:
蓝牙用来数据传输,升级还是串口吧

网友G:
串口发送数据,实现更新升级。

网友G:
这个28xx可以通过串口进行程序升级。

网友H:
串口能够升级程序吗?

网友H:
想通过GPRS直接更新程序代码试试。

网友I:
F2812 串口烧写操作步骤及配置
1.      先安装sdf28xx_v3_3_serial,安装时按照默认路径安装,与CCS3.3安装路径相同;

2.      安装SDFlash 软件:SetupCCSPlatinum_v30329,安装路径与CCS3.3安装路径相同;

3. 编辑sdopts.cfg文件,此文件存放在你所安装的windows的System32目录下
  (1)用记事本的方式打开sdopts.cfg
  (2)在"# End of sdopts.cfg”前加入如下文本:

[EmulatorId=C1]
EmuPortAddr=0xC1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EmulatorId=C2]
EmuPortAddr=0xC2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EmulatorId=C3]
EmuPortAddr=0xC3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EmulatorId=C4]
EmuPortAddr=0xC4
EmuPortMode=RS232
EmuProductName=SERIAL_FLASH

3.      利用串口线连接DSP与PC机;配置F2812为从SCI-A的启动模式,复位时:GPIOF4=0   GPIOF12=0 GPIOF3=1 GPIOF2=1;

4.      打开SDFlash,路径为:C:CCStudio_v3.3specdigsdflashbin下SDFlash.exe,如下图所示。

5.      打开F2812SerialFlash.sdp工程,

路径:C:CCStudio_v3.3specdigsdflashmyprojectssdf28xx_v3_3_serialf2812

6.      打开Project-Settings菜单,对工程进行配置,

_ Driver: This must point to F281xRS232Flash.dll (for F281x devices), to

F280xRS232Flash.dll (for F280x, F2801x, and F2804x), or to

F2833xRS232Flash.dll (for F2833x and F2823x devices).

_ Emulator Address/ID: This is the COM port on your PC that you are using to

connect to the DSP. If COM1, COM2, COM3 and COM4 do not appear as

options, modify the sdopts.cfg file as described previously in step 4.

_ Board file: Leave as ccBrd028x.dat

_ Processor name: Leave as cpu_0

Algorithm File: Use the same algorithm file that you specified on the Erase Tab.

_ Flash Data File: This is the .out file that you want to program into the flash.

_ Timeout: Leave as 0. This option has been superseded by Programming User

Options 4.

_ User Options 1 through 3: Unused.

_ User Options 4: : Program acknowledge retry specifier. After sending the DSP

a packet of data to program into the flash, the PC runs a loop that checks for a

program acknowledge from the DSP. This option controls the maximum number

of times the PC will loop. It can generally be left at the default value of 0.

Algorithm File: Use the same algorithm file that you specified on the Erase Tab.

_ Timeout: Leave as 0.

_ User Options 1 and 2: Unused.

Note: In the JTAG version of SDFlash, these options specify the wait-states for

the OTP and Flash memory to be set before the verify operation starts. The

serial version of SDFlash does not use these options however, and instead the

wait-states remain set to their reset defaults (which are the maximum values).

_ User Options 3 and 4: Unused

8.保存SDFlash工程,

9.DSP上电或复位,以启动SCI-A模式

10. 复位SDFlash,单击红色按钮。

网友I:
是串口下载程序的代码。

网友J:
串口升级程序速度怎么样?

网友J:
需要后面加上校验码吗?

网友K:
串口输出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K:
C2000的产品串口更新程序需要固定的程序才行。

网友L:
串口升级可以通过软件进行升级。

网友M:
串口升级相关程序

网友M:
有相关的串口软件可以实现串口程序

网友N:
sdf28xx_v3_3_serial

网友N:
sdf28xx_v3_3_serial这个程序可以串口升级相关软件。

网友D:
程序升级需要串口软件才行。

网友D:
DSP好像只有C2000 可以串口升级程序。

网友:
可以通过串口软件进行升级。

网友:
蓝牙作为串口发送的介质就行。

网友O:
这个是通过booloader实现的。

网友P:
这个升级方式的,要充分利用已经固化在其内部的bootloader的。

网友Q:
这个得以实现的前提的就是在MCU中提前固化一段升级用的代码的

网友R:
这个先从bootloader的机制的了解起的,,厂家这方面的都会提供支持的。

网友S:
串口升级相关程序,速度怎么样?

网友S:
使用串口芯片传输程序,需要修改内部BootLoader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I:
F2812 串口烧写操作步骤及配置
1.      先安装sdf28xx_v3_3_serial,安装时按照默认路径安装,与CCS3.3安装 ...

这个能够下载程序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L:
https://bbs.21ic.com/icview-1655146-1-1.html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M:
直接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M:
楼主要通过什么接口实现串口数据传输

网友T:
蓝牙传输的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T:
DSP的固件更新应该比较大,时间可能比较长。

网友T:
楼主考虑使用wifi了吗

网友U(2017-01-26):
楼主使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U:
最近想做一个数据集成的烧录设备。

网友V:
串口设计程序要BootLoader

网友V:
使用过GPRS直接网络升级

网友W:
请问楼主这个有实现的方案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gprs升级的案例:http://www.docin.com/p-712211785.html
道理都是一样的,只不过gprs模块换成了 ...

里面没有实现的代码

网友X:
现在通过蓝牙升级的非常多的

网友X:
一般家庭穿戴产品的都会采用蓝牙的升级方式的,,不过需要提前设计升级驱动的。

网友Y:
就是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Y:
serial_Port这个软件可以实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