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各位大神,跪求帮忙

楼主(2016-12-24):
STM32F103VCT6
1、无法编程MCU,不良215PCS
2、待机电流大,175PCS

低功耗电流正常为3mA左右,问题品电流30mA以上。

重新补焊故障不消失,IO输出较多推挽,IO均有串100R电阻,各路负载电流基本在1mA以下

网友A:
推挽的本来就耗电啊。

网友A:
100R太小,起码来1K才好,只要你不是驱动东西的,根本不需要这么小的电阻,我通常用5.1K,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