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4C129x Mac地址的几点说明和测试

楼主(2016-12-24):
使用DK-TM4C129x板子测试网口的数据如下
1.出厂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Mac地址的,可以从板子上TI贴的标签可以看到。但是我看过几个板子,这个Mac地址应该不是唯一的,因为贴的标签是不同的。
2.当使用LMflash解锁后,Mac地址恢复了FF了,读到的数据都是FF。Mac地址为FF-FF-FF-FF-FF-FF
3.可以使用lmflash给芯片烧写新的Mac地址。但是注意这次烧写的Mac地址是暂时的(不使能commit Mac address的时候),当你重新上电的时候,由变成FF了。所以需要板子每次重新上电的时候,分配一个Mac地址给板子。这个时候可见Mac地址是保存在RAM中的,因为他掉电就消失了。
4.当使能LMflash中的commit Mac address的时候,可以发现,烧写的Mac地址居然不会掉电消失,说明这时候,Mac地址是保存在rom或者eeprom中的。

网友A:
你竟然有那么高达上的板子,还不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竟然有那么高达上的板子,还不止一个

DK的便宜。EK的才贵呢。几十块钱收购了两个以前LM4F的板子,准备拆下芯片换TM4C的上去了,不知道是否可以了。tM4C的芯片有点贵,两片就两百多,真狠

网友B:
学习下,如果能有配套的教程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DK的便宜。EK的才贵呢。几十块钱收购了两个以前LM4F的板子,准备拆下芯片换TM4C的上去了,不知道是否可以 ...

我记得TM4C系列的芯片没这么贵的吧。你买的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