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两个三级管相连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24):
这个电路什么什么意思?尤其是两个三极管相连,麻烦大神们们给分析一下,刚接触电路还不是很懂,谢谢了

网友A:
没看到图;

达林顿管?

网友B:
没图说啥

网友C:
贴图要看怎么连法

网友D:
百度 复合管或达林顿管

网友E(2017-08-16):
没有图怎么分析呢

网友F:
看不到图

网友G:
你没有图,只能靠想象了,要么你说的是:达林顿接法、要么是:镜像接法、要么是差分接法。

网友H(2017-11-02):
复合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