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C 按TAB键盘光标跳到EDIT上是什么消息 ?

楼主(2016-12-24):
VC++
MFC 按TAB键盘光标跳到EDIT上是什么消息 ?

按TAB切换光标, 跳到下一个控件上, 然后 判断是不是这个EDIT获得光标。然后触发其他功能。

问题我在 prectransmessage 中不知道 是那个消息。

网友A:
只有TAB消息,没有TAB跳到EDIT消息吧。

TAB的捕获:
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if ( (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pMsg->wParam == VK_TAB)
    .....

哪个WINDOW有光标:GetF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