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四位数码管静态显示问题

楼主(2016-12-24):
一直出现四个相同的字符,而且还是乱码的。我想实现的的功能是数码管显示出123。。。

网友A:
同时显示出123 那就是动态显示了啊!

网友B:
74ls164不是移位寄存器么!!!!!

网友C:
静态显示可以显示不同数字吗??

网友D:
void led_int();   主程序 你还用void?直接调用函数即可。

网友E:
得用万用表一段一段去把每个数字的段选测出来看看。。

网友F:
4位数码管 4+7条腿只能动态显示

网友G:
静态引脚太多,目前多位很少用了

网友H:
最好把电路和源码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