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7J60中定义一个变量数组4096字节,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24):
操作外部FLASH 芯片时,会去读一个Sector的数据4KByte,所以要定义一个4096大小的缓存;但发现在LKR只到0XFFF,程序上定义如下:
#pragma udata bigdata
  u8    MX6445_BUFFER[4096];//缓存   4Kbytes为一个Sector
#pragma udata
LKR文件定义如下:
DATABANK   NAME=sfr14      START=0xE80             END=0xEF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gpr15      START=0xF00             END=0xF5F
ACCESSBANK NAME=accesssfr  START=0xF60             END=0xFFF          PROTECTED
//自己定义一个大数组
DATABANK   NAME=big        START=0x1000            END=0x2FFF   PROTECTED
SECTION    NAME=bigdata    RAM=big

程序编译能通过,但运行不正常;与定义这个数组有关,不知如何修改,help!!

网友A:
PIC没搞过,可以试着指定下这个缓存的地址。但具体用什么语句,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分到两个页,用程序判断是否需要转页(变量计数要好处理一些)

网友C:
PIC18F67J60的内存好像达不到4096字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18F67J60的内存好像达不到4096字节吧.....

那如何处理呀?

网友C:
要不换型号,要不外置内存,纯属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换型号,要不外置内存,纯属个人意见

换型号不现实呀,就读写一个FLash芯片,没有必要换更高的吧,
有谁有做过,支一招吧.

网友D:
做一个FIFO?

楼主:
没明白怎么去做?能说清楚一点吗?或给个DEMO

网友E:
这个型号ram只有3,808,肯定不行,你可以设定一个1K的数组,要读4次,读到一组1K数据,先处理掉,再读下一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怎么去做?能说清楚一点吗?或给个DEMO

楼上这样的做法也行,差不多一个意思,关于FIFO,百度比我知道的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