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13ZH创想】+基于STM32关于收音TEF7007HN RDS的设计

楼主(2016-12-24):
现在的收音机不如之前的那么火热,尤其在城市里面,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网络代替收音机!但在汽车电子领域却是另外一个天地,带有RDS的车载在如今越来越流行!RDS无线数据广播文件可显示接收到的节目名称及其它资料。RDS功能可按节目类型决定取舍,寻找到符合你要求的电台。RDS还能用来自动控制接收机,使流动工作的汽车收音机一直保持最佳接收状态,及时收到紧急交通报告,有利交通安全。 RDS除使收音机自动化、高档化外,并在城市交通管理中发挥作用,其使用领域尚在拓展中。应用
  • Car entertainment systems
  • Car radio and audio systems
  • Navigation systems
  • Background receiver
  • R(B)DS
  • FM Traffic Message Channel (TMC)
  • Vehicl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VICS)

楼主:
最新Keil.STM32F4xx_DFP.2.11.0.pack官方下载地址 h(去掉)ttp://ww(去掉)w.(去掉)keil.com(去掉)/dd2/pack/#/eula-container(楼主权限有限,括号有“去掉”字眼的全部干掉)

楼主:
又是遇到这个串口不能正常安装的问题,我的是WIN7 64位的系统,之前在家里安装也遇到过,不过现在按照家里的那一套招式,似乎已经不管用了!
1、放在一下目录:
     mdmcpq.inf在C:\WINDOWS\INF目录;
     usbser.sys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
修改mdmcpq.inf如下:
2、修改mdmcpq.inf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修改为
    [Fake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各位同仁,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A:
不错,这个RDS可以接收时间什么的。

楼主(2017-02-05):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RDS可以接收时间什么的。

有的,时间是RDS的基本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时间是RDS的基本功能!

不知道是不是默认的时区跟我们这是不同的,我淘了个板子,时间总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默认的时区跟我们这是不同的,我淘了个板子,时间总是不对。。 ...

默认的时区应该是欧美的,时区可以通过设置时区参数控制!

楼主:
      虚拟串口安装成功,但是串口显示有惊叹号,不是驱动本身的问题,又是因为WIN7 64系统的问题。
      右键点击“属性”,窗口显示“Windows 无法验证此设备所需的驱动程序的数字签名。最近的硬件或软件更改安装的文件可能未正确签名或已损坏,或者可能是来自未知来源的恶意软件。 (代码 52)”;
      这是因为WIN7 64系统有数字签名,我们安装这种小的驱动是没有数字签名的,所以会报错。
     解决办法:
        1、开机时按F8进入安全模式,选择“禁用驱动程序数字强制”启动系统;
启动系统OK后就会发现虚拟串口OK了
下一步就是永久关闭数字签名的问题了!

网友B:
路过,某某已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