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关于f303的比较器

楼主(2016-12-24):
stm32f303的比较器反应速度多少啊?有木有20mv的数据?手册上说:100mv的压差反应延时为35ns。怎么我的应用里用PA0输出光上升沿就用了5ms之多呢?(为了验证一下,我直接断点,捕获的波形)比较器配置为为高速模式,相关io口为高速模式,系统时钟频率20M,用MCO输出看了波形了

楼主:
用lm2903测试了一下,也有400微秒之多
看来是示波器不够好,探头电容影响,或者是电路连接之间的电容效应影响?(因为我的器件全部用杜邦线,插针连接)

网友A:
楼主,你的F303用什么开发环境,KEIL吗